[硬件] 这块硬盘是不是在挂掉的边缘了?重新分配扇区计数失败警告

楼主(2024-02-23):
分别用两个软件测了下,都报错了。
还有一个日立原厂的机械移动硬盘,用Crystal测正常,用HDTune测显示C4黄色警告,以哪个为准呢?

网友:
应该说这种盘寿命至少到4万小时的

网友:
低格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离挂的时间不远了。

网友:
这个就不要用了,约等于挂了。

网友:
只要不是增长很快,还是可以用一阵的

网友:
其实已经挂了,坏扇区已经超标了,丢数据,卡机,死机这些很容易出现了。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不要用了,如果觉得用的还可以,请不要放重要数据在里面。

网友:
不要放重要数据在里面

网友:
不建议用了,要坏了。

网友:
有挂起扇区不是用着会卡顿的么?

网友:
马上备份数据,然后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总之不要保存有用的数据

网友:
smart都这样了,赶紧备份数据吧,没戏了,才1万+小时,按理说不应该啊

网友:
我也有个320G的笔记本盘,重新映射事件计数130了,不敢用了!!!

网友:
冷备份不重要的数据还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下载一个“硬盘哨兵”测试一下。

网友:
感觉还是把数据备份一下吧!看来,这块盘快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