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这个是受力了,有点大力

楼主(2024-02-23):
这个看到受力点了,真厉害

网友A:
不知道给屏幕贴上钢化膜有没有保护功能。

网友:
这个有点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给屏幕贴上钢化膜有没有保护功能。

有。我就有遇到过,本以为屏摔坏了,结果只是膜花了,换膜就好了。但要看收到什么样的外力,估计只能防护一般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给屏幕贴上钢化膜有没有保护功能。

有一点用,可以把受力由点变成面,同等大小的压力传给屏上肯定要小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我就有遇到过,本以为屏摔坏了,结果只是膜花了,换膜就好了。但要看收到什么样的外力,估计只能防护 ...

如果不是装货物的话车内一般不会有大力冲击屏幕的情况发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一点用,可以把受力由点变成面,同等大小的压力传给屏上肯定要小一些 ...

我以前有一部手机摔裂了近十多张钢化膜手机屏幕也完好无损,现在改用手机壳边框高出钢化膜的手机壳基本不会摔坏钢化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有一部手机摔裂了近十多张钢化膜手机屏幕也完好无损,现在改用手机壳边框高出钢化膜的手机壳基本不 ...

看接触点,四角增高能大大减少屏幕接触的概率。但一旦碰到了还是需要钢化膜来增大受力点减少压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有一部手机摔裂了近十多张钢化膜手机屏幕也完好无损,现在改用手机壳边框高出钢化膜的手机壳基本不 ...

这样边缘不是很难点到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样边缘不是很难点到了吗

只是高出一点点不会影响屏幕边缘触摸功能的,还有一种手机壳号称四角有缓冲气囊的防摔性能也不错就是外观不太好看。

网友:
4S店一般要求更换总成

网友:
这就是说,车子用多了大屏并不是好事。容易被碰坏,难修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高出一点点不会影响屏幕边缘触摸功能的,还有一种手机壳号称四角有缓冲气囊的防摔性能也不错就是外观 ...

那还行吧

网友:
看着是屏幕坏了。。。

网友:
碎屏了啊,碎屏险你值得拥有

网友:
像是被啥东西打到了

网友:
提车时4S会提醒贴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