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换了下硅脂,电脑温度狂降

楼主(2024-02-23):
买了一支高导GD2硅脂。看评测属于国产硅脂里面性能不错,性价比很高的了。
稍微有点硬,慢慢涂还好。
公司电脑I7 3770CPU,最近觉得温度有点高,估计就是因为之前涂的硅脂不太好,今天把它重新涂一下。

7g,五块多入手的,这是高粘度硅脂,比较硬,挤了后直接压很难压薄,用指套套上涂了下,基本均匀就装上散热器

这是前几天测的,单拷Fpu温度较高

这是更换后的,很明显的降温。

主板太垃圾,CPU都没跑满TDP功率。

网友A:
69度还是相当热的

网友B:
50°度才好

网友:
高导的硅脂的确是国货之光。我也用gd-2,效果杠杠的

网友:
高导我也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69度还是相当热的

你在想什么?这是Fpu烤鸡,又不是日常温度,这个温度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度才好

你查下CPU的Fpu单烤机下就算上双塔散热器能压到多少的测评,50℃简直就是张口就来。你以为是待机温度呢。

网友:
我用一体240水冷,,烤鸡不超过50

网友:
高导的硅脂,gd-2,准备把软路由也更换一下,

网友:
换好点散热温度还能再低点

网友:
降温效果挺明显的,风扇速度也降下来了

网友:
抽空搞来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C:
硅脂的规格是多少
我以前买过一个便宜货,上面规格是5.x的,说是还行,比白色那种硅脂强很多,白色的可能还不到1
然后朋友装机,用完了剩下的给我了,看规格是11的

网友:
定期换硅脂,还是很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享下链接。谢谢。

某宝,店铺就叫:高导热硅脂。7g的。7.5w/m的导热率。直接的价格十块钱左右,能入手多少钱就看你红包有多少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硅脂的规格是多少
我以前买过一个便宜货,上面规格是5.x的,说是还行,比白色那种硅脂强很多,白色的可能还 ...

写的7.5w/m。很多写的高的实际上达不到。

网友:
有启发,看来我也得换硅脂啦,谢谢

网友:
你这是用久 旧的硅脂老化不行了,换新的才有这么明显的效果。好的硅脂3-5年换一次,差的1年换一次

网友:
我的3500X用AMD塞铜的原装,待机是3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