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Tlcqlc颗粒寿命耗尽时转slc的剩余寿命

楼主(2024-02-23):
看见以前的帖子这种讨论比较多,回答五花八门说啥的都有。就跟盲人摸象一样,摸到腿的就说大象是一根粗柱子,摸到鼻子的就说是象一根细棍儿。转slc有两种模式,快页模式和扩展电压模式,,快页模式下报废Tlc颗粒转slc还有20%以上寿命,,扩展电压模式下则还有80%以上寿命。Qlc颗粒的对应寿命应该是在20%和90%以上。这只是理论上的大概推算,反映到实际情况就是有的转换后无效果有的转换后十分有效果。这个报废的标准是按照国标冷数据还能保存一年。如果是冷数据只能保存十天的报废颗粒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好多国产牌就是全新的恐怕数据也保存不了一年,按国标全新巳经等于报废品,因为本来就是用的拆机二手报废颗粒。

网友A:
关键是怎么转SLC,用开卡软件强制开出来的感觉都不是真的SL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怎么转SLC,用开卡软件强制开出来的感觉都不是真的SLC

用起来效果差不多的,牙膏厂的3Dtlc颗粒都可以都可以开成MLC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怎么转SLC,用开卡软件强制开出来的感觉都不是真的SLC

那跟真的没区别。实际上PslC寿命远远超过市场上卖的原生slc,不管是用硬件方法还是用软件方法达成的实际作用是一样的,说白了简单的很无非就是一个cell表达一个二进制数据

网友:
现在这个快消时代,报废就扔

网友C:
模拟永远是模拟,当不得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永远是模拟,当不得真的!

实际情况是模拟的寿命远远超过原生的。原因以前解释过。市场上卖的原生slc颗粒那就是不达标报废的tlc颗粒做的。反倒是tlc颗粒需要绝对优秀的颗粒。所谓的原生slc无非就是厂家用软件指令模拟集成在颗粒内部,本质上和你自己模拟的没有半毛钱区别,实际上那个也不是你自己模拟的厂家已经替你模拟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起来效果差不多的,牙膏厂的3Dtlc颗粒都可以都可以开成MLC模式

那个颗粒原本就是双模式的,我们开slc都是强制开的,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颗粒原本就是双模式的,我们开slc都是强制开的,不太一样

准确的说那个不能称为强制。厂家实际上已经给了你一个完完整整的slc盘,,只不过就差最后一点一直保持slc不再转换成tlc罢了,,每一个2258 xt主控盘天生就已经是一个1/3容量的原生slc盘了,就等那个点睛之笔。就这么一个活生生的原生slC盘放在面前,,居然还有那么多人不识货吐槽2258xt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准确的说那个不能称为强制。厂家实际上已经给了你一个完完整整的slc盘,,只不过就差最后一点一直保持slc不 ...

硬件层面确实具备了,但是软件层面没开放啊,我们开slc只是取了slc缓存那一部分,不是真的变成sl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层面确实具备了,但是软件层面没开放啊,我们开slc只是取了slc缓存那一部分,不是真的变成slc了 ...

3d时代根本就不存在原生和模拟这一说。原生的就是模拟,模拟的就是原生。你以为厂家嫌赔钱赔的不够会吃饱了撑的给你开两条生产线,也就几个啥也不懂的外行看了几篇体育生写的数学文章跟着照抄说什么原生什么pslc

网友D:
引用 楼主:
3d时代根本就不存在原生和模拟这一说。原生的就是模拟,模拟的就是原生。你以为厂家嫌赔钱赔的不够会吃饱 ...

原生SLC十年不通电不会丢数据,PSLC半年不通电就开始掉数据,怎么解释  ?

网友:
还能转slc,好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生SLC十年不通电不会丢数据,PSLC半年不通电就开始掉数据,怎么解释  ? ...

这话问的真有水平不是一般人,不是你开的方法不对,就是这个颗粒太差劲儿,,有的主控颗粒开了跟没开一样,有这样以偏概全的?有一个东芝固态坏了你就说所有的东芝盘质量都不行?你用的啥pslc怎么开的卡拍几张图见识见识。我手里倒是有几十个512g1t的pslc盘有三四年了,也没见一个掉冷数据的。

楼主:
3d时代根本就不存在原生和模拟这一说。原生的就是模拟,模拟的就是原生。厂家不会脑残到嫌赔钱赔的不够多吃饱了撑的给你开两条生产线,也就几个啥也不懂的白痴傻叉外行看了几篇体育生写的数学文章跟着照抄说什么原生比pslc好什么什么的,就这么你抄我我抄你这谬论居然一直传抄下来快十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怎么转SLC,用开卡软件强制开出来的感觉都不是真的SLC

那个主要是流出来的方法里边还有一些细节需要修改没人说,里边的坑还不少。2259xt2主控有的开卡软件好像还加了个循环死结,改slc后用一段时间就掉盘不认。那只能全靠你自己个人的悟性高低了。

网友:
其实跑分数字好看点,使用差别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