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蓄电池的更换问题

楼主(2024-02-23):
  相信大部分人现在都有电驴了,电驴的优势不言而喻,家家户户必备,短途的首选,不堵车,不存在停车难的问题。
但电驴用的时间长了后,出现没力,续航里程缩短的现象,这大部分原因是因为蓄电池的老化造成,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单个蓄电池老化,导致影响到整个电池组的充放电性能。
前一阵子我的电驴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用万用表测量其中有一个电池电压只有12v,其他3个电池都是13V以上。我就想购买单个电池更换,结果发现无论是电动车销售/蓄电池专卖店实体店,还是网店单个电动车电池的售价都比较高,假如换一整套4个电池需要800元,单买一个电池就需要380元。我感觉这些线下线上的都是勾结好了的。出这个损招来让这个行业的销售额以一个量的变化。
不知道各位兄台有没有好点的办法?把花小钱办大事艰苦朴素的作风进行下去,

网友:
直接的后果是大量电池污染环境,后代来买单。

网友:
以旧换新   原价的三分之一

网友:
组装个大单体  用很多年

网友:
20AH的好像不到200一个,天能的一组500多

网友:
铅酸本就是新半年旧半年维护维护又半年,环保电池一年后容量基本已不足设计容量的50%,即便现在的所谓石墨烯电池也只能管2年内容量不低于50%,所以其中一个老化了的话其他电池也不会好到哪里去,除非是电极烧毁之类的特殊情况!

网友:
你可以带那个坏的旧电瓶,到你附近的电动车修理点,给老板发个烟,加个几十元钱,换个你挑好的旧电瓶

网友:
换成锂电池就没这么多事了

网友:
你那个整套800是以旧换新价吧
我这边是找熟人可以只换一个260,整套5个1000,牌子好像都是天能

网友:
我们在县城的城郊结合处的电动“三轮车”的维修店(不卖车),可以换单个电池。
这样的店:1.不卖整车,靠维修和配件赚钱。他们有三轮车和电动车的电池。某能的电池多,不同容量,价格不同。
                 2.有电池专业检测和维修设备(与电动车专卖店一样的设备)
                 3.店铺的口碑很重要。多在城郊。我是在某音上刷到这个店铺,再实地观察后,再换电池的。

网友A:
去修车铺以旧换旧,带上内阻表,挑内阻最低的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修车铺以旧换旧,带上内阻表,挑内阻最低的换

对这样最省钱,以旧换旧加个10-20块钱,人家就愿意换的

网友:
都是以旧换新,价格没这么高吧?

网友:
搞锂电池,自己组电池组,耐用又减重。

网友:
现在很多去修车铺以旧换旧。

网友:
不知道你的电瓶是多少A的,通常以旧换新,4 *20A的,350样子

网友:
刚满一年的电池就出现一个类似于内部微短路,一直发烧,思来想去直接去电池店以旧换旧,花了三十块钱,不过我没去测内阻,没有那个工具,坚持半年应该不成问题。半年后再坏就全套换了

网友:
整套换吧,换一个或者换旧的不够你跑来跑去扯蛋的精力,除非你以此为乐

网友:
拿1000多出来换锂电就没烦恼了

网友:
现在铅酸电池与过去不好比的,使用寿命短多了,这是为了环保和生命安全,禁止加镉造成的。换锂电吧,锂电价格下来了,性价比更高,寿命也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