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谈谈嘉立创的免费制版,开槽翻车...

楼主(2024-02-23):
白嫖嘉立创的板子,,说说经历

第一版,系统拼版+V割

第二版,开0.5mm的槽孔,系统驳回

第三版,槽孔改为1mm,收费。

第四版,把尺寸从10*10改小,开1mm的槽孔,收费。

第五版,开邮票孔,白嫖通过。。。1mm的孔,1.3mm的间距,使用“编辑-阵列对象”编辑。

以前记得坛友的板子,开槽没问题的,结果自己开槽翻车了,看来还是没有把握到开槽的奥义。

网友:
这是100v基准吧

网友A:
我都是用开长开槽孔的!

网友B:
羊毛经验,值得收藏。哈哈

网友C:
切纸的那种铡刀,自己来一刀得了。

网友D:
JLC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V-cut收费,而是打样没问题,小批量各种不良……
小批量各种漏铜,丝印模糊,半边不整齐(选择了0.1mm的收费也一样)
后面就一直只能打样了,JLC还打电话问能不能给他们下批量,我就让业务员去查他们自己做的板子的质量,然后对方就沉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JLC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V-cut收费,而是打样没问题,小批量各种不良……
小批量各种漏铜,丝印模糊,半边不 ...

还有这么回事。故意的吗,不是一个线吗

网友:
把羊毛研究到极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这么回事。故意的吗,不是一个线吗

肯定不是一条线的啊。甚至连一个工厂都不是。样板厂和批量都不在同一个城市的。。。

网友:
直接放一个长的开孔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这么回事。故意的吗,不是一个线吗

别说一条线,工厂都不是一个,各个工厂的品控真是一言难尽!

作为一个用了几年JLC的客户,真心希望他能好,可是JLC现在膨胀的厉害,伤心

网友:
白嫖是门艺术

楼主:
嗯,是的,前两天看着好玩。
10个就是1000V,,但是,,芯片比较贵。。。。先弄个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开长开槽孔的!

你开多大的槽孔,不被发现的,,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纸的那种铡刀,自己来一刀得了。

自己来一刀也是V割。。所以,它们V割收费100不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羊毛经验,值得收藏。哈哈

分享是一种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D:
JLC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V-cut收费,而是打样没问题,小批量各种不良……
小批量各种漏铜,丝印模糊,半边不 ...

给你个建议,小批量的时候用打样的厂家!!这个很关键。因为,如果换了厂家,跟打样没什么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这么回事。故意的吗,不是一个线吗

估计你是没在意,打样的时候是可以选择制作厂家的。
所以,一旦批量了,如果不是原来打样的厂家,一切都是从头开始搞的。菲林底版都是重新制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