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分享个重新制作的M328晶体管测试仪

楼主(2024-02-23):
看到我上个328测试仪帖子还有坛友回帖,我想应该还有人感兴趣,这次发帖更新下重新制作的测试仪。
因为当时还不会画图软件,板子只能简单修修改改,不完善。所以本次更新用立创EDA标准版从头绘图,板子布局还是没多大变化,还是采用主板和显示板用排针分离设计,方便适配不同屏幕,本设计的屏幕是以前在老王家捡的,有存货的就不用画屏幕转接板了,没有屏幕的就自己根据屏幕画一个转接板。
      1.充电口改为typeC和micro USB 适配不同充电线。
      2.主控单片机可以选择QFN封装或LQFP32,毕竟QFN封装的要便宜些。
      3.IC锁紧座重新排序,可以简单测量光耦好坏,但是光耦得按照固定位置放置(离测试按键最近的端口,方向按照面板上的丝印放置),正常光耦测量结果显示为三极管,如果坏的应该只显示发光二极管或二极管之类的,毕竟是M328不像M644那样功能多,只有这样简单应用下。
      4.稳压管测量范围从35V增加到48V,5mA恒流电路更加稳定,稳压管提升到48V的最大好处莫过于用来测试LED灯条。

由于制作了有段时间,当时没拍图片,各位请直接查看立创EDA设计文件。
M328晶体管测试仪V3.5  https://oshwhub.com/azjun/M644-TransistorTester_copy_copy
以此硬件开源感谢各位的无私奉献和帮助。

网友:
收藏了,比M644那版制作方便

网友:
挺好的,谢谢分享。
手上有一个古老的这玩意,没有测量稳压管的功能。

网友:
谢谢分享,好多年前网上买的T4还在使用中。

网友A:
现在还能买到什么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能买到什么屏幕?

ST7567的就行

网友B:
这个可以测试18B20温度显示出来吗

网友C:
这个面板也是用PCB打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测试18B20温度显示出来吗

应该不能吧,毕竟不是m644那个版本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面板也是用PCB打样的吗?

是的,当时打样还拼了其它的板子回来自己分割

网友:
这个真漂亮!可惜已经买了个T4成品,自己打了个外壳

网友:
测试仪做的挺漂亮的,很实用的工具。

网友:
提供个思路。

网友:
nice! 小巧精美。

网友:
原件不好弄到

网友(2024-03-31):
请问楼主做成功了吗?我是按链接的资料做了一个,但在开机检测、滚动菜单选择画面和测量结果画面都有乱码,
在部分滚动菜单选择画面又显示正常,应该不是屏问题(第三幅图显示整页画面正常),不知道是不是固件或其他方面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