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压力锅 温控器开关是否自己可以调整

楼主(2024-02-23):
1 压力锅出现E4代码,用砂纸打磨开关触点,故障解除,但存在温度过高,煮粥溢出。
2 查了一下,压力开关可以调整。我这个温控开关好像无法调,只能换新。

3搞不明白这里有空隙

网友:
安全考虑不调吧

网友:
可以调呀!有白胶的那个铜螺丝就是调整的……,后果自负哦

网友:
是可以更换的,这是105度的温控开关,原理简单,无技术含量,自己更换一个吧,也可以置换成那种铝壳密封的圆形小体积的温控开关

网友:
最好换新的,自己调整比较危险。

网友:
电压力锅有压力开关?   我只看到温度开关啊

网友:
你调了也没用,受限于芯片,中间的温度传感器检测到工作温度就会停止,物理开关只是最后一道保险!

网友:
最好不自己调

网友:
白胶的那个铜螺丝就是调整的,把胶去了看看

网友:
压力锅不建议乱动,如果是普通的锅倒无所谓,压力过大风险很大,小时候用过燃气的压力锅,没放气前打开,那真是如炸弹

网友:
美的电压力锅,电路板都差不多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没打磨触点前煮粥正常不溢出?

网友:
以前有个坏了基本都换过零件还是控制不理想,最后这个温控不准直接扔了

网友:
你的就能调啊,但是没有压力表你还是别乱搞了。我家就有一个煮饭夹生的电压力锅也貌似也是压力开关问题弃修了

网友:
皂片贼清晰啊。
那个开关是最高压力保险的,不可以乱调,一旦爆炸了都不断电就傻了。
锅内温度高低由锅底传感器、单片机控制,更换传感器来解决吧。

网友:
这玩意儿可不好精确调,最好是不要动它。煮粥溢出可能是其他问题引起的,百度一下也许有答案。

网友:
我家的苏泊尔电压力锅,这个触点接触不良会造成煮饭夹生,用砂纸打磨以后基本正常了。然后用8年以后又煮饭夹生,更换全套密封橡胶圈以后又正常了。

网友:
温度过高会造成保压时排气,可能是打磨触点时,掰动了双金属片造成温控数值偏移了,可以反向掰动双金属片来轻微调整下

网友:
我家的也是苏泊尔电压力锅,新锅的时候还不错,但是用一段时间煮粥就不行了,预定好了,第二天早上要么喷的到处都是,要么粥喷没了锅干了……但偶尔也有正常的时候。

网友:
中间的温控开关可能是老化了,到温度不断开了。温控开关看准了买,有很多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