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超级电容做个汽车应急启动电源2

楼主(2024-02-23):
用超级电容做个汽车应急启动电源2

用超级电容做个汽车应急启动电源
以前就做好了,一直放在车上,就是接线麻烦,不经常用也就没有管它,现在冬天电瓶不行了,每天早晨都要用,嫌麻烦,做一个快速插拔接口。

超级电容少了一个输出铝片,一直不好接线,今年花2元买了一片连接片。好在价格便宜,6个超级电容到手不到40元。

做好了快速插拔接口

用不锈钢螺丝固定

有买了超级电容连接铝片,2元还包邮

XT90航模插头,能大电流通过

XT90一对,就是线不好焊接

6平方米的硅胶线红色、黑色各买了1米,剪短20cm做连接电容端的,剩下的做成夹子

做好的启动电源,没有做外壳,先用个袋子装起来

最后成本在这里,好像不到52元,大概看了下。

说下启动汽车,以前超级电容放车上,2个月不用充电,并电池上几乎秒启动,一下着。
现在我的电瓶不行了,每天早晨都要用电容启动,也不用特意对电容充电,每次启动汽车后,汽车发动机对电瓶充电的同时也对电容补充电,延长10多秒取下就充电好了。

网友A:
你的电容买的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容买的真便宜

现在电容涨价厉害,都买不起了

网友:
“好在价格便宜,6个超级电容到手不到40元。”现在买一个都难

网友:
成本不到52元?根本做不了,超级电容的价格是单个,6个一组不含保护板组成16V500F至少价格过百元,百元价格的一组一般还是二手的旧货。全新的价格在200元左右。

网友:
电容肯定不是这段时间买的 现在的价格上天呢

网友:
每天都要夹上  拔下么?

网友B:
建议测量一下直接并联到电瓶上,几个小时后的漏电流,如果比较小,完全可以不用拆装。
别看它启动猛,事实上充满的电量不多的。

网友:
都说了应急使用,每天使用的话还是换电瓶吧

网友:
也有这样一套,平时用来做点焊机电源,插头接上夹子应急启动

网友:
你这电容从哪里买的现在没这价格了啊?

网友:
用超级电容做应急启动电源效果不错。

网友:
6个超级电容到手不到40元?这是几年前买的吧?

网友C:
六个电容四十?那是咸丰年间的时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六个电容四十?那是咸丰年间的时候了吧

2021年买的

网友:
这个可以有呀!

网友:
超级电容的价格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接受的,改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测量一下直接并联到电瓶上,几个小时后的漏电流,如果比较小,完全可以不用拆装。
别看它启动猛,事实 ...

英雄所见略同...

==============

网友:
昨天买了花了280米。xt90没有焊接好。

网友:
我买的720F电容,我心想串联起来,够用
结果电容串联容量减半,实际只有120F
车暂时还没用上,先给点焊机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