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安装华宇输入法,win7系统竟然出现关机错误!

楼主(2024-02-23):
机器重新安装WIN7旗舰版的系统后,一切正常,从华宇官网上下载了华宇的输入法,安装完毕,系统提示需要重启,结果出现错误。

以为是哪里操作有问题,想使用系统还原功能还原一下,结果也是也不能使用!

想想自己也没有安装其他软件,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度娘了一圈,有人说是输入法的问题,有的说是系统文件丢失,果断卸载以后,系统又正常了!真是奇怪的事情!难道输入法还能修改IE的注册表文件?最后再次重新安装新版和旧版的输入法,都会发生这种错误,看来安装软件还是要熟悉的比较好!

网友:
是不是精简版系统  有些精简版少了某些部件

网友A:
没有听说过这个输入法,有什么不同的魔法?

网友:
这输入法好是好用,就是跟其它软件有冲突

网友:
非主流的输入法真假难辩,往往看似正常的下载链接都有陷阱。

网友:
非主流的输入法

网友:
以前叫紫光输入法,老牌的了,没什么广告之类的...
同为WIN7-64旗舰版,没遇到LZ的这个问题建议安装旧版6.9.1.183,新版改了好多,不习惯也不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听说过这个输入法,有什么不同的魔法?

就是以前的紫光输入法,它是最早一批采用大词库的输入法,同期的智能狂批之类的还是收费的。

当年它要是发展起来就没搜狗什么事了,作者套现卖给华宇就改成华宇输入法了,华宇不知道为啥隔了一段时间没搞输入法,等它再搞的时候已经是搜狗的天下了。

楼主:
对的,我也是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智能狂拼的人!但是这个输入法和其他软件有冲突,我也是网上看到的,系统不是精简版本的系统!但是卸载后安装讯飞等等就好用了!

网友:
换个版本呗,话说一个输入法安装完了还要重启是几个意思?

楼主:
安装完毕就提示需要重启,没有多想就直接重启了!看看也是用过的软件!最后新老版本都是这样的,只能放弃了!

网友:
系统坏了,装个正常的

网友:
么有听说过

网友:
explorer.exe 不是IE进程

楼主:
我看网上介绍说是IE进程,还有修理的办法就是复制正常的文件去替换他!

网友B:
华宇输入法兼容性真的不好,我在Win10 ltsc2019也遇到同样问题,关机就报和楼主差不多的错误,一堆ffff的整的直迷糊,查看系统日志也没看出来啥......其实说句实话,中文输入法真的挺难选,华宇干净但兼容性不好,QQ输入法比华宇兼容性略微好点也没广告,但是停更好几年了,目前兼容性也有些问题,比如编译东西会发现动态链接库被锁之类的莫名其妙的问题,要不是无意中卸载了QQ输入法你都想不到他身上去,搜狗广告是咋拦都拦不住,小狼毫挺神秘,不过设置是真的麻烦,词频也要好久才能调整好,然后一换电脑或者重装系统又得重来一遍,问题是经过好久已经忘了具体怎么改配置文件怎么设置了,还要重新找文档学,必应、Google之类的早就死透了,百度输入法黑历史就不说了,看着那个越来越大的安装包就知道没啥好事,新版还集成了文心一言引擎开启写作收费模式,卡饭输入法据说脱身于小狼毫,用着感觉还可以,不过总是觉得哪里不对,说不上来......反正我是用了一大圈没个满意的,最后翻翻硬盘找到个相对老版本的5.9.2.5版的百度输入法多种途径禁用更新先凑合用了,输入法这玩意自己平时使用习惯下兼容性没问题不弹广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宇输入法兼容性真的不好,我在Win10 ltsc2019也遇到同样问题,关机就报和楼主差不多的错误,一堆ffff的整 ...

实际上谷歌输入法和bing输入法也是很好用的!

网友:
我现在用住的也是华宇...还是有些小毛病...常用的字不能默认在排头位.....
这一点还不如十几年前的智能狂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宇输入法兼容性真的不好,我在Win10 ltsc2019也遇到同样问题,关机就报和楼主差不多的错误,一堆ffff的整 ...

干脆用回智能狂拼得了,省心也不赖

网友(2024-03-27):
华宇输入法好用吗?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