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自闭阀的电磁控制

楼主(2024-02-23):
相信很多人家里都有了燃气自闭阀,但有时燃气泄漏了它是关闭不了的,那么我们可以在它上面设计制作一个带阻尼的电磁铁,当有燃气泄露燃气报警器报警时采集一个信号,驱动电磁铁关闭燃气自闭阀

网友:
燃气自闭阀 不用电

网友A:
燃气泄漏了它是关闭不了的灶具就是不合格的,通常本地供应商会安排定期入户检查,发现使用了不带熄火保护功能的灶具是要求不要使用的。

网友:
网上有很多卖燃气电磁阀的,通电就吸合锁闭阀门断气,手动拔开通气,一般都是配合燃气泄漏检测器使用的,

网友:
从灶具落手比较合适。

网友:
灶具,,管线,,漏气阀,,燃气公司严了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加装的东西会被燃气公司强制拆除呢

网友:
在一些老旧的燃气和气瓶上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燃气泄漏了它是关闭不了的灶具就是不合格的,通常本地供应商会安排定期入户检查,发现使用了不带熄火保护功 ...

不知你见过或者阅读过那种自闭阀的说明没有,那种阀门的“泄露”,是指整个管子都脱落了,相当于极大的泄露。如果小的泄露都保护,那么你开启炉具或者燃气热水器,它该不该保护?

网友:
这个阀是靠火焰维持导通的,熄火就关闭了

网友B:
关键是自闭阀怎么区别是燃气泄漏与正常使用。不然就会出现正常使用时关闭,泄漏时反而不关闭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自闭阀怎么区别是燃气泄漏与正常使用。不然就会出现正常使用时关闭,泄漏时反而不关闭的情况。 ...

你没见我说的信号从燃气报警器取出,当检测到泄漏时电磁铁将自闭阀顶回去不就关闭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