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关于铝线电焊机防腐蚀方法

楼主(2024-02-23):
82块废品站收的铝线电焊机虽然是铝线,但是绕线和用料看着都很规整,奈何输入输出接线柱处都腐蚀严重,所以想跟大佬们请教一下
目前,输入端仔细观察厂家做的防腐蚀,用的铜镀镍线鼻子,压接后又用铝线专用焊锡丝,给焊接起来,三个接线端子两个完好无损没有腐蚀只有一个,腐蚀了我把腐蚀线剪短,用铝线专用焊锡丝上锡,在用铜线绕满,再用普通焊锡把接头处,浸满焊锡,再用热缩管封上防止受潮目前就剩输出端腐蚀严重,不知怎么处理了!

楼主:
等配件期间闲着没事改了个强制风冷

网友A:
腐蚀成这样只有一个办法才能一劳永逸

铝焊机一台

铜铝接头一个

焊接起来后换铜螺丝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0031-1-1.html

网友:
铜铝接头很好找

网友B:
铜铝正常情况下接触不会腐蚀,但大电流高温,会有电池反应,产生酸蚀断掉,所以铜和铝之间用铁质连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铝正常情况下接触不会腐蚀,但大电流高温,会有电池反应,产生酸蚀断掉,所以铜和铝之间用铁质连 ...

铝铁也会因为材料不同产生电位差行程原电池反应,切铝为正,铁为负极,铁会锈的非常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腐蚀成这样只有一个办法才能一劳永逸

铝焊机一台

这种是圆孔,电焊机输出是扁的,在一个我没有液压钳,

网友:
既然是电焊机,直接镀锌接线板过度。用厚点的板,攻丝固定。

网友:
内心就一直拒绝铝线的

网友:
输入输出全换铝线

网友:
如果经常使用换一台铜线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