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外壳,没想到把wifi天线座子给拔起来了。

楼主(2024-02-23):
为了给芯片加个散热器,拆开外壳的时候,没想到把wifi座子给搞坏了。

那就手工焊接吧,又不是不能用。

次没把这个盖子揭开,这次看看里面的主控是什么。

EN7529CT,百度不到参数。

网友A:
光猫的WIFI也好玩,,,运营商就是抢路由器商的饭碗

网友:
好折腾好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猫的WIFI也好玩,,,运营商就是抢路由器商的饭碗

也是路由器厂商代工的。。。

网友:
都有过拆机失误的时候。

网友B:
有的光猫支持WIFI6 信号很好的

网友C:
EN7529CT是MTK的产品

网友:
焊接更可靠,就是不方便拆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EN7529CT是MTK的产品

+1,之前收购的ECONET品牌的系列产品...

网友:
焊上照样用!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还不收手继续拆

网友:
就是折腾呗

网友:
直接焊上也一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光猫支持WIFI6 信号很好的

我用两个光猫组有线mesh,蛮好用

网友:
我那天给红米k60换屏幕,也是把天线座拨下来了,重点是掉地上找不着了

网友:
内部还是不错得

网友:
大力出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