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某多9.5元充电器,并改装T12热熔胶枪与维修灯

楼主(2024-02-23):
某多多入手9.5元的牧田充电器,本打算回来利用外壳改装一个丐版T12移动焊台,(之前跟着坛友学者把热熔胶枪也改成T12的了由于囊肿羞涩是直通的没有加控制板,这样也能一起利用起来,做成移动T12和移动热熔胶枪)看论坛很多大神都是用取电器改的主机是那种烟盒那么大的铝合金外壳,我用8.5元入手的迷你版T12控制板,移动使用也没有温度要求那么精准,主要取电器买也得7元 多花2.5元买个带充电器的外壳赚了

先入主题看看这个9.5元充电器电路板做工吧,价格在这没打算能有好板子,拆开一看真是节省到家了,尖峰吸收电路元件缺失,那条弯弯曲曲的线路是保险?还是替代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的作用?不管了能用就行

迷你版T12真的很迷你 对比图片

板子正好在两个充电灯的中间,那就安排在这吧

这是打好孔的样子

T12的状态灯由于LED引脚限制就安排在脑门中间的位置

外壳的后面左边5.5接口 输出是T12输出,中间的开关是充电状态或者T12输出状态转换开关,向5.5插头那里摆就是T12输出,向航空插头那里就是充电状态

侧面的空间也不能闲着,挖孔安装个开关装两个小灯,小灯是之前开店门头灯拆出来的一条12V 两条串联正好,由于没有牛掰的设备只能用烙铁烫个口子然后用手术刀一点点的修整

小灯的长度正正好好宽度也合适,线路就从散热口进去

这是左右开关和插头安装好的内部样子

下面就开始飞线

飞好线首先测试T12 没问题7秒钟化锡

测试小灯也正常

扣上外壳看下整体效果吧,航空插头是白嫖公司的,原装那条220V的线都没有航空插头值钱,好在线比较软电流也不大,就利用起来吧

最后测试充电状态正常,完美收工.总成本9.5元充电器,8.5元T12控制板,其它就忽略不计了

网友:
也想改,关键是我没有牧田电池啊。

网友:
又是不敢用系列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改造的电源实用。

网友:
我还以为用充电器当电源用呢……

网友:
9.5元包邮,超值。

网友:
9.5元包邮,超值

网友:
这充电器也敢用

网友:
便宜,对得起这个价格了,哈哈。

网友:
看着效果还不错

网友:
这个改造的不错!

网友:
旧物再利用,的确是吃灰物件的好方法

网友:
改的好,我打算也搞一个

网友:
电源精简到家了,9.5都不值

网友:
这种充电器不敢用

网友:
能用系列,非常节省成本

网友:
9.5买个壳,感觉亏了

楼主:
晚上下班回家测试热熔胶枪也能完美控制,时间大概一分钟就能出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