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华为6108-9A机顶盒!

楼主(2024-02-23):
华为6108-9A的机顶盒是一款配置低端的华为机顶盒,但是其优秀的画质和音质还是值得大家把玩的,尤其是RK3128的芯片还可以刷成小小的服务器使用,让人耳目一新,做为打印或者下载服务器也是可以用用的,尤其是他3W的低功耗!相当于一个小小的LED灯!

我拿到的这个机顶盒已经卡死在开机画面了,启动好几次后还是没有效果,只能拆机后进行线刷救砖了!
连接USB转串口340的工具,安装好驱动!查看COM口的属性。

打开putty软件

按照COM口的属性设置好参数,开机显示如下画面,如果没有或者乱码,互换TX,RX两根数据线,再试!

如果机器是RK3128的芯片,继续下面操作,如果是3798MV100的新盘,下面的内容就不适合你了!

楼主:
奇怪后面的图片顺序调整不了,凑合看吧!

网友:
付钱才能看??

楼主:
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