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小米手机,摔了一下,屏幕完全没有显示,屏下指纹也不能解锁,怎么救?

楼主(2024-02-23):
小米手机,摔了一下,屏幕完全没有显示,屏下指纹也不能解锁,怎么救?

不想修了,就想把app和相册都导出来,有好什么办法吗?

连接电脑看不到盘符,长按开关会有开机声,但是好像没办法盲操作,可能触摸也坏了

网友A:
插上otg  链接一个有线鼠标

网友B:
有云备份吧,,一般用新的小米手机,登陆账号后,点恢复就可以

网友B:
云恢复,可以恢复到你的旧手机一样的应用,连桌面设置都是一样的

网友C:
屏幕完全没有显示,   淘宝买个屏幕,拆机链接新屏幕,资料导出后,退货  出个运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上otg  链接一个有线鼠标

没有显示,鼠标怎么操作?小米手机是没有pc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云备份吧,,一般用新的小米手机,登陆账号后,点恢复就可以

从来不用云备份,浪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恢复,可以恢复到你的旧手机一样的应用,连桌面设置都是一样的

从来不用云备份,浪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完全没有显示,   淘宝买个屏幕,拆机链接新屏幕,资料导出后,退货  出个运费 ...

就怕不仅仅是屏幕问题,插上还是开不出咋办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怕不仅仅是屏幕问题,插上还是开不出咋办

用完了退,管那么多干嘛??或者花100块钱去店里搞定,也行,

网友E:
以你描述,触摸要是坏了除了换屏没有其它更简单的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完了退,管那么多干嘛??或者花100块钱去店里搞定,也行,

那还是去店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你描述,触摸要是坏了除了换屏没有其它更简单的办法了

好吧谢谢

网友F:
换个屏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个屏就可以啦!

不想修了啊,换个屏太贵了

网友:
买个带运费险的屏幕总成,考出文件再。。。。。。

网友G:
可以拆开看看是不是屏幕排线松了

网友:
拆开把排线重新插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拆开看看是不是屏幕排线松了

正有此意,就是嫌麻烦

网友:
买个屏幕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