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J01-226350-1电源IC引脚功能图

楼主(2024-02-23):
有大佬知道这个芯片的引脚功能吗?这是个什么品牌。某宝只有一家有,查不到相关信息。7脚供电   5脚地  6脚貌似是驱动场效应管的  1脚连光耦4脚。

网友A:
看起来与3842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与3842相同:

不一样   接直流17  芯片不起振      测量各引脚数值正常   后级输出电压低  没有引脚功能图不知道咋查了

楼主:
死活找不到资料,连品牌都找不到,qw38系列也是这个标。

网友(2024-08-06):
CGJ01 228361-1正准备用这个差不多型号充电器 改0-100V可调电源

网友(2025-07-17):
网上卖的那家上机待机正常,带载炸机了。也可能是我没排除明白故障。测量各脚阻值,跟qw3866一样。具体能不能用就不知道了。还没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