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镍氢电池充不满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4-02-23):
同一个充电器,同一个充电槽,
同型号电池,
左边2个电池充满后会自动停止充电,最右边那个电池为何充了两天都充不满呢

网友A:
看到这种包装的电池,只能说呵呵

网友B:
你这个电池人家评论检测才80mah,别折腾了

网友:
估计电池的电压上升不到停止充电的电压,所以看起来就不停止。

网友:
应该是电池问题

网友:
一般的镍氢充电器是把镍氢电池充电到1.4V停止充电,可以测量一下电池的电压,如果小于1.4V不继续上升了,就可以停止充电了,电池需要更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种包装的电池,只能说呵呵

这种电池你也用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池人家评论检测才80mah,别折腾了

这种镍氢电池是不是自放电大,容量小?

楼主:
你遇到过这样的电池么?

网友C:
电池老化了, 就充不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镍氢电池是不是自放电大,容量小?

现在工艺应该升级了,淘宝签到搜出来充电电池都不行

网友D:
你用的什么充电器?
定压充?所谓的智能充?真的智能充?

充电器很关键的
如果是定压充,很烂的电池都能充进去,但是几乎所有的电池都会有过充或欠充的情况
智能充对于内阻大容量差或者内部漏电严重的电池会直接拒充的,或者充电过程提前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什么充电器?
定压充?所谓的智能充?真的智能充?

同时支持锂电和镍氢的充电器,应该算智能充电器吧

怎么知道镍氢电池是否内阻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老化了, 就充不满

是新电池

网友:
一般是电池问题,参数不一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同时支持锂电和镍氢的充电器,应该算智能充电器吧

怎么知道镍氢电池是否内阻大? ...

不好说,主要要看单片机的程序和算法。
恒压恒流是最省事的,但是对于镍氢电池不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说,主要要看单片机的程序和算法。
恒压恒流是最省事的,但是对于镍氢电池不友好 ...

单片机的程序和算法怎么看?

镍氢电池爱乐普充电器也是250ma恒流充电?

网友E:
有节类似电池,显示充满了,取下几分钟再安上充电器又可以充电,最后用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又没电了,估计还是内阻大了,该报废了。

网友:
这种包装的电池,只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节类似电池,显示充满了,取下几分钟再安上充电器又可以充电,最后用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又没电了,估计还是 ...

为何内阻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