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固态硬盘异常蓝屏

楼主(2024-02-23):
各位大佬给看看我这个固态出了什么问题,电脑正常使用突然蓝屏提示“你的设备遇到问题,需要重启”重启后就让我恢复,重新做系统也不行,只能从新开卡,开卡后可以做系统,但是使用一段时间同样的问题就有出来了,又要开卡,问题一直解决不了,跑urwtest你通过,大佬给看看哪里坏了,主控坏了还是颗粒出了问题,颗粒是镁光的SLC颗粒,实在不行能不能做成U盘也行。

网友:
颗粒体质不好了吧,跑个rdt看看吧

网友:
这片子大概率假标,重开卡/跑rdt/换一个吧

网友:
重新开卡试一下吧
不行就跑个RDT

网友:
跑圈这个样子是有芯片坏了么?

网友:
红这么多,有颗挂了吧,跑个RDT看看

网友:
先跑RDT,再用RDT数据开卡,应该还可以用,做个系统盘吧

网友:
老大,跑圈都过不了。

网友:
跑圈都过不了,肯定是颗粒体质不行了。

网友:
镁光的片子有好多假标的,见过一吹就掉层外皮的,那个质量真是一言难尽,有一片假nw386做了个U盘,撑了半年,其余不是掉ce就是干脆不识别

网友:
问题有点高深

网友:
重新开卡试一下

网友:
你买的时候这盘只怕就写残了,用的太狠了

网友:
一看就知道没跑rdt

网友:
只能开卡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