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修个做工很好但是巨难拆的10口usb hub,主控坏

楼主(2024-02-23):
咸鱼上淘的,看上了外壳和做工,铝合金的,卖家说不识别,年前买的今天才到,拆了大半个小时才拆开

铝合金外壳,带独立按键,做工风格啥的都挺喜欢,就是铝合金的外壳容易刮花,好的不便宜,难得找到个坏的就买了一个,这东西问题一般不大,就算有也好修。

巨难拆,两边都是四角卡扣结构,缝很紧,刀子砸进去才撬开

顶出底板才能抽主板

按键碍事先抽出来了

终于抽出主板

主控面

主控特写

量了下第二口的d+d-短路,加焊了遍第一主控无效,只能拆了,拆了再量不短路了,量主控对应脚还是短路,看来第一主控挂了。现在在犹豫是把后面两个移一个过来做个6口的呢还是买新主控完全修复,主要是要再拆一次的话打死都不想了

网友A:
看外观还以为是USB切换器呢...

=========

网友B:
黑色的是吹糊了?

网友C:
买个主控全部修好呗。

网友:
看着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D:
不是10口么?能用的用一半,其他的都当充电器接口用…多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10口么?能用的用一半,其他的都当充电器接口用…多钱买的?

级联的啊,第一芯片坏了后面的都连不上的,这东西当充电器太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主控全部修好呗。

有点犹豫,怕另外两个主控会不会也坏,要是换三个上去就有点成本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色的是吹糊了?

怎么可能,加焊的时候用的松香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外观还以为是USB切换器呢...

=========

10口切换?太多了吧?干嘛用?游戏多开?炒股?

网友D:
引用 楼主:
级联的啊,第一芯片坏了后面的都连不上的,这东西当充电器太浪费了

芯片价格如果太贵的话就放弃,改成充电器扩展接口多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价格如果太贵的话就放弃,改成充电器扩展接口多漂亮。

充电扩展用这个太浪费了,而且那个按键不是自锁式的,改充电控制麻烦,芯片价格还行,可惜这东西没货了,否则多买几个摊下维修成本倒是不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充电扩展用这个太浪费了,而且那个按键不是自锁式的,改充电控制麻烦,芯片价格还行,可惜这东西没货了, ...

没货了?不可能吧我看还是在销售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货了?不可能吧我看还是在销售的东西…

你看的是新的吧,我是咸鱼淘的坏的,年前就没了,不过这东西多买了感觉真没啥用,一个够用了

网友E:
以前遇到过,关键是主控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遇到过,关键是主控不好买。

这个好买的,新的拆机的都有,5块多包邮一片,还算便宜,想着要么多买几片备用着,这板子好像没有ESD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的是新的吧,我是咸鱼淘的坏的,年前就没了,不过这东西多买了感觉真没啥用,一个够用了 ...

确实是这回事儿,去年捡了十来个我都挂咸鱼出了就留了一个自己玩…不过做工没有你这个好口子貌似比你这个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看的是新的吧,我是咸鱼淘的坏的,年前就没了,不过这东西多买了感觉真没啥用,一个够用了 ...

好歹你这个还是3.0的我的只有2.0的不过也没有啥刚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歹你这个还是3.0的我的只有2.0的不过也没有啥刚需

平时用也就4口就够用了,谁没事插一堆外设啊,也没那么多外设需要插的,这个要不是看做工和价格我也不买,手上的hub其实有一堆了

网友:
这种充电器一般都是手机店在用,而且都是倒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