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只蓝牙小音箱JLT-Y50AI,并加充电控制

楼主(2024-02-23):
别人不要的蓝牙小音箱(电池饿死了),看一下功能,有调频收音机,可以留着听个响。

蓝牙小音箱。

商标标识及充电参数,可以悬挂,两个固定螺丝。伪智能音箱。

喇叭。金属网兼灯光触摸控制。

按键功能:由左至右,功能按键(蓝牙、收音、卡播放、外输入);短按上一首/长按音量-;播放/停止;短按下一首/长按音量+。

由左至右:TF卡口,AUX(为了提高收音效果,加了一根天线从这里出来了),Micro充电口,电源开关。

U盘插口。

拧下底部的两颗固定螺丝,即可打开。一只18650锂电池,原来的已经彻底没电了,这是换了一颗还有1000多mAH的锂电池。

板子。很普通的蓝牙音箱方案、单声道功放,多加了灯光控制。

简单看一下,没有充电控制电路,从Micro充电口进来的电源正端,先经过一只二极管(SS14)再通过一只电阻(1R)就进入电池了,这种非常容易充坏电池。

找一块微型的4056充电模块,充电电流1A。充电红灯亮,充满绿灯亮。

由于体积太小,怕发热严重,加一块铝质散热片(散热片自带双面胶)。焊好输入输出线(仔细看用一根负极线就可以,实际用一个黑线)

再用双面胶侧立粘到板子的空位处。拆掉SS14,将充电模块输入正极焊到这里,负极焊到电池负极,模块输出正极焊到电池正极。

装机充电,红灯亮(原来充电的时候也有一只红灯亮,但不会充满自停),充满绿灯亮(原来的红灯也亮),但会停止充电。

灯光控制:开机亮白光,手触喇叭外面的金属网(短时间)有三级调光(弱、中、强、关闭)

长触金属网,变成7色光,自动循环,这是捕捉了几种颜色。
小音箱功能还可以,谈不上什么音质了,也就听个响,早晚听听收音机。
谢谢围观!

网友:
这种电路一般自放电比较大,闲置不用要定期补电,或者直接断开电池。

网友:
谢谢分享,弄个机械开关。

网友A:
现在充电管理电路网购比较容易,自己改造也方便

网友:
这种的产品太多了,鸡肋

网友:
我也捡到一个比你这个小一半

网友:
看到一些LED,就知道会有灯效加成哈哈哈。

网友:
很漂亮啊,赞一个

网友:
改TYPE-C啊

网友:
散热片自带的双面胶没问题。粘在板子上面的双面胶耐高温吗?要是普通双面胶小心受热掉下来短路!

网友:
弄个机械开关

网友:
改的不错,花点小钱解决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充电管理电路网购比较容易,自己改造也方便

楼主最小黑颜色4056充电板我买过,充几次后接触不良,补焊没用,估计是有的地方走线没做好。早期蓝颜色大点4056充电板耐用。楼主散热片尽量用可固化导热硅胶,不会像双面胶有脱落风险。

网友:
换个有锂电保护功能的4056充电板

网友:
空间够塞好几个18650了,没有续航焦虑

网友:
500ma的就合适,,1A的发热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这种设备,好多都是饿死的。

网友:
听听收音机,挺不错的小音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