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分享一个轻松无损拆电池包的方法

楼主(2024-02-23):
电池包换电芯,有时候碰到一些异形镍片或者想保留原装镍片再使用时用这个方法比较轻松。对着焊点轻轻钻个浅坑,再拿刀片轻轻一翘就可以了,这个方法对镍片和电池损伤最小,但注意别把电池钻穿了

网友A:
害怕掌握不好力度 钻穿孔咯

网友:
需要掌握好火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害怕掌握不好力度 钻穿孔咯

其实很好钻,电池钢壳比镍片硬,只要轻轻用力就能钻穿镍片,根本不会伤到电池,而且不用钻穿镍片,削薄点拿刀片一翘就下来了

网友:
可能有小台钻的比较好控制!

网友:
来不了这个,风险太高,钻穿就危险了。

网友B:
我都是用小磨机磨的

网友:
习惯用电磨,用钻头怕钻漏了。

网友:
是一种思路。

网友:
有些点焊不规则,很危险

网友:
技术活,掌握好了可以,电磨稳一点

网友C:
是个办法,但是这是下下策

网友:
这是考验手感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小磨机磨的

电磨怎么用?会破坏原来的镍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个办法,但是这是下下策

有上上策吗?

网友:
用小电磨加小磨头比电钻保险点

网友:
这方法不错,可以最大程度保留拆下来的镍片

网友:
我也是这样搞的,用大点的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