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个正牛电热水壶AQ-666

楼主(2024-02-23):
年初四堂嫂发信息说家里的电热水壶烧水开了一直不跳,问我是不是坏了,能不能修。当时我在外面玩,我说晚上回去帮你看看。到晚上回来了,把水壶拿来看了一下是正牛的牌子,对这牌子没啥好感,感觉和山寨差不多,折腾一番结果发现水壶是好的。。。这修了个寂寞啊

▼正牛这牌子近些年比较多见,超市里面便宜的插排基本都是这牌子,质量堪忧。

▼原配底座不知道弄哪去了,用金灶的也适配。

▼1500W的功率

▼先拿出我的存货,3块一只的蒸汽开关前后共买了8个还用剩3个,这玩意多备几个准没错。

▼准备开拆

▼撬下盖子,这里还藏着两颗螺丝,必须拆下这两颗螺丝才能拆蒸汽开关。

▼这个塑料盖子算是“蒸汽导管”吧?把它取下

▼蒸汽开关的固定螺丝生锈了,不过还好能拧下来。

▼SUROX貌似也是大牌子,咋就坏了呢?

▼反过来看看,双金属弹片还挺新的,用手按一下弹性还很好。

当时我就想,会不会是他们盖子没盖紧或者水打太满了才导致蒸汽开关不跳的呢?于是装回去打了半壶水放上去烧,过了一会竟然跳了。。。哎,修了个寂寞啊!后面堂嫂过来拿水壶的时候我反复叮嘱她,装水时水位要在最低和最高刻度线以内,而且盖子必须盖紧,水开了开关才会跳,她连连点头。
像这种蒸汽开关的电热水壶,还真有不少人不会用,估计99.9%的人从来不看说明书,90%的人从来不看水位刻度线,直接打满一壶水放上去就烧。水位太高会导致没有足够的蒸汽进入蒸汽开关位置,开关就不能跳。水位太低的话,蒸汽经过长距离进入蒸汽开关,热量也损失了一部分,温度不够蒸汽开关也不跳。

网友A:
发达蒸汽开关耐用不?前不久也撸了几只换掉一个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达蒸汽开关耐用不?前不久也撸了几只换掉一个坏的

还行,我之前的水壶坏了蒸汽开关换上买的这个用了快两年了。

网友:
修了半天修了个寂寞

网友:
当一次性的用吧,坏了就扔了

网友:
换过好用点的也安全

网友:
上开关的好修,也意味着故障率高,我买壶都选下开关的

网友:
这玩意太便宜了,不超过30元不值得修

网友:
耦合器也是经常容易坏的。

网友:
正牛=正经公牛

网友:
多半,盖子没有盖好的缘故

以前有个亲戚,总说太阳能的水漏水,总是不满甚至只有半箱了,找不到任何漏水的地方,后来发现,原来,他们每次开洗脸盆水龙头,都在中间,然后,太阳能也在流水,但是管道中的,冷水没感觉,他们不知道啊,以为是漏水了

好多这种不知道不懂 的人

网友:
使用不当毛病就多

网友:
这牌子价格不贵

网友:
一次性的,丢了吧!

网友:
这种开关非常容易坏   不灵敏

网友:
差一点就错怪水壶了

网友:
耦合器最容易坏,坏了不值得修

网友:
新的也不贵

网友:
这里坏了,,我的是底座换了2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