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唉唉,大尺寸电视价格跌得太快了

楼主(2024-02-23):
前年,100寸至少20000,还是红米的。

所以我投影8000,100寸菲涅尔屏2000,总预算省一半。

但是装修后一直没去住。投影买了没拆。

特么现在红米100寸才10000了。

效果肯定超过投影的。

想投120寸来补偿心理,地方勉强够。但是屏幕又得花钱,多出20寸需要4000。实木电视机柜也得重新买,又是浪费好几千。投影还要电视机柜?是的,看下去您就知道了。

唯一的安慰:投影机跌价不多,两年才降400块。但这种东西迟早退出历史舞台,到时候收废品的都看不上您。

我其实知道大屏幕电视会白菜价,但没想到这么快。 本来投100寸还可以装逼,因为我是把它伪装成电视机的,加背板,加腿,故意搁电视机柜上。期待隔壁小姐姐过来参观说,哇!你的好大!

现在没戏了,等我去住,大家都18cm了,甚至比黑人还大了。

网友A:
手机屏幕一直卷,会卷到电视吗

网友:
都没有看电视的欲望了

网友B:
这么大,维修搬运都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屏幕一直卷,会卷到电视吗

会的。而且必须靠手机卷。因为电视要大,过去可以靠等离子,但是等离子退出历史舞台了,基于原理,等离子太大的话确实功耗不利于家用。那现在靠的,只能说OLED。因为液晶做小容易做大难,我楼贴的图,是液晶的,色彩和对比度始终是先天不足,小屏幕还无所谓,大屏幕就明显了。

手机现在也普遍OLED化了,苹果那么顽固,也转变了。所以OLED卷起来,把良品率提高,成本降下来,就能拼成便宜的大屏幕。

还有一个方向,就是microLED,如果市场选择这个方向,也还得靠手机卷。原理同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维修搬运都麻烦

我看你评论5秒内觉得安慰,投影没这问题。。。但是实际你这个说法是伪命题。以后越换越快,不可能修的。修业也是上门修。我家还在CRT阶段,上门修就很普遍了啊。大尺寸CRT死沉死沉,那时候就已经存在不能搬的问题了。

网友:
说实话现在的电视基本很少看或不看

网友:
各种套路收费,还不如买个显示器接电脑方便!

网友C:
上120吧,比100大了不是一点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120吧,比100大了不是一点半点

唉唉,一般商品房客厅,140平方,但观看距离才4米左右,120其实不合适。

换到纵向,客厅布局又不允许。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的。而且必须靠手机卷。因为电视要大,过去可以靠等离子,但是等离子退出历史舞台了,基于原理,等离子 ...

但是手机已经不卷液晶了,都是卷的oled

网友:
买广告送电视现在的病态

网友:
有些大尺寸电视价格降下来了配置也减了不少。

网友:
奇瑞成功把乘用车价格拉下来了,京东方成功把液晶屏的价格拉下来了

网友:
赶快把投影和屏幕处理掉,白板两年,舒服多了

网友:
现在的电视确实价格不贵了,就是现在看电视的人好像也少了不少。

网友:
都是手机惹的祸,现在看电视,老大要看爱情剧,老二要看古装剧,老三要看科幻片,老四要看新闻,干脆拿着手机自己爱看什么看什么。

网友D:
朋友家买的超大电视,就这么竖着摆放久了,结果屏幕就莫名其妙花了,经检测为屏坏,不知道是否因为这种大而薄的液晶屏经过长时间竖着摆放后,自身承受不住重量而产生变形损坏,还是仅仅为个例问题?
也请家里买了超大电视达到几年以上的朋友来说一下使用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朋友家买的超大电视,就这么竖着摆放久了,结果屏幕就莫名其妙花了,经检测为屏坏,不知道是否因为这种大而 ...

个例吧。液晶屏本身没有多少重量,而且还是一层层分开的。等离子退市的时候,我买了一台50寸放着好几年没动,当时担心过长时间不通电,元器件尤其是电解电容会不会完蛋,结果一点儿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