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个ATX电源的线,很差,内部是铝线,还氧化成好几个断的

楼主(2024-02-23):
以为根部断了,结果不断的撕开,1米5的线,起码有5个断点。

外表看不出啊。

这应该不是中国造的,应该是外国破坏分子造的

网友:
他甚至都不愿意给你用铜包铝……

网友:
不会是pdd买的吧

网友A:
上个图让咱见识下呗
用了那么多山寨电源好像到现在还没有遇到断线的,你这哪买的?阿富汗?

网友:
先睡觉,睡醒了来看图

网友:
上个图让咱见识下

网友:
让事实说话,不做标题党,上图啊!

网友:
连接线都会断会断好几处,连多股铝线都不像,可能是铁心的,硬还容易断。

网友:
电路板到插接件引线都是要过大电流的、你说的好像是220伏的电源线

楼主:
铁线都没有那么容易断,是铝的,一挂就看到的。

里面比AWG24的线还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让咱见识下呗
用了那么多山寨电源好像到现在还没有遇到断线的,你这哪买的?阿富汗? ...

都进垃圾桶了,剪成很多段了

网友:
我最近也遇到一根,地线不通,零线氧化,只有扔了

网友:
恰恰相反,前几天小区垃圾堆捡了一束电脑电源线,全是亮锃锃的铜线,比平常那种镀锡的好用很多。

楼主(2024-04-18):
是啊,那种品字型的线,假的

网友:
这种电源最好不用,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2024-06-24):
连电源线都这么差,这个电源更不能用了。

网友:
头一次听说这个线不是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