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只要开机两小时,就死机!关机点了没用 不执行

楼主(2024-02-24):
装的是win7系统64位,用的固态硬盘,,具体讲,就是有很多个软件打不开,有些软件又可以用,,关机可以点,点了没反应,只有按复位键重启,两小时后又成这样的

网友:
我遇见这种情况会果断的重装系统。

网友A:
是不是从机械硬盘克隆过来的系统?另外系统检查一下是否缺少某些组件。

网友:
重装系统吧!不然没门

网友:
重装系统,把该打的补丁都打上,比如NET和微软的插件。

网友:
找个mentest86++跑一下内存检测看看

网友:
先用PE测试,正常则可排除硬件问题,然后排查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从机械硬盘克隆过来的系统?另外系统检查一下是否缺少某些组件。

不是的,换了固态后,重新装的系统

网友B:
CPU、内存、硬盘逐个更换排查,包括显卡。

网友C:
不在现场很难判断故障原因,先把整套配置包括电源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内存、硬盘逐个更换排查,包括显卡。

我昨晚重装了系统,先看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在现场很难判断故障原因,先把整套配置包括电源发一下

电脑是我亲戚的,,配置的话,是4代i3 4150  主板是H81  两个硬盘一个固态,一个机械,,现在不在那边,是什么电源不清楚,昨晚重装了系统,先观察两天看看

网友:
用crystaldiskinfo最新版查看一下硬盘状态是否正常。另外 H81 平台也够老了,这么多年下来难免可能会出点毛病

网友:
系统重装,还有硬件也要检查一下,接触不好出现假死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换了固态后,重新装的系统

固态后,重新装的系统。。。固态二手旧的吗,,可能是固态硬盘问题。。。

网友:
还是系统问题吧,硬件又不带定时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哪里散热不畅。

网友:
再装机械试试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机箱该清灰了

网友:
固态硬盘嫌疑大,尤其是杂牌山寨固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