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SONY笔记本电池拆解最后还是能用上3节还有3节就报废了。

楼主(2024-02-24):
SONY笔记本电池拆解最后还是能用上3节还有3节就报废了。
是这个型号的笔记本电池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7087-1-1.html
因为太久没用,电池认不出来了,于是乎。。手贱的一天又开始了。。

年代久远,所以扭一扭外壳缝隙就出来了,然后掰啊掰,就掰开了

可以看到部分电池的内部已经出现锈迹,这就是坏的原因了吧

这双面胶粘的真紧

每一节都拆出来了,为了之后好焊接,我把镍片留了一部分在电池上

6节电池,带锈迹的充了会点电压就又下来了,剩下3节正常

电池保护板原路装回

空壳装回笔记本

嘿,

网友:
电池好像出麻疹了。什么型号规格的?

网友:
好电池,充电修复看还有多少容量

网友:
电池板锁死了

网友:
这鸡鸡应该有10年了吧?

==============

网友:
控制板电路比较多元件

网友A:
确定电池板断电不锁死?

网友:
看这样式,是十几年前的产品了吧❓❓❓❓

网友:
拆完还有一些电芯能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电池板断电不锁死?

本来就没想换电芯,只是想拆出来而已。

网友:
保护板已经锁死了,只能拆电芯玩儿,我也刚把华硕笔记本电池拆了,得到4节松下电芯

网友:
这电池单从外观上就排除了长痱子的。

网友:
烂皮的电池就完了。

网友:
电池是稀缺货了

网友:
这是传说的大红袍?

网友:
的18650出现了麻点就可以扔了

网友:
能拆出3个好的就行呀!

网友:
18650的癌细胞扩散了

网友:
电池的外壳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