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电热水壶

楼主(2024-02-24):
  以前结婚买黄金送个电热水壶,有十年上下,自己感觉没好货色,放着一直没用,最近拿出来不通电了。拆完直接丢垃圾桶,

看看插头

生产日期

拆出来线断了一条,用手轻轻松松就搞断了,里面没看到有铜吧!也太假了

网友:
丢了可惜,
里面的加热管,
可以拆下来,
作灯珠拆卸加热台。

网友:
质量太次了

网友:
这个质量,搞不好要起火了

网友:
用的都是劣质材料做的。

网友:
锈蚀的很厉害,。。。外壳留下做一个户外电水壶气化炉子吧

网友:
里面是不是304的,是304还可以用再别的地方

网友:
山寨货,劣质材料。

网友A:
插头是不是锌合金?

网友B:
奸商用铝线啊!不拆还真难发现

网友:
便宜货不是用铁线就是铝钱

网友:
放了十年了,还能不坏吗?

网友:
都是劣质材料做的。

网友:
铝线的,很容易坏,改铜线吧。

网友C:
铝线时间长了就粉化,螺丝也生锈了。如果以前经常用,应该早就烧坏扔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头是不是锌合金?

应该是好不到那里去

网友:
全铝芯线。现在为何生产这样的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奸商用铝线啊!不拆还真难发现

现在没有特别注意是很难分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线时间长了就粉化,螺丝也生锈了。如果以前经常用,应该早就烧坏扔掉了吧 ...

  就是这种不锈钢在外面怕烫手,家有小孩,经常用美的外面包成塑料防烫手的

网友:
从插头到铝线,这质量太次了,换根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