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寿终正寝的品胜充电宝

楼主(2024-02-24):
把充电宝电池用报废我这是第一次见到。

侧边条是双面胶粘的,扣掉后暴力撬开,上下壳是卡扣固定的,其实显示面板下面还有螺丝。

板子挺厚的,方案落后了,最大2A输出和输入。

电池有07年的有06年的。8节2600,标称2万。
实际测试1A充放电,电池只有不到70mAh的容量了。
所以会一充就满,一放电就结束。

网友A:
肯定个别电芯不行了。

网友:
板子上的元件有打胶加固,不错。

网友:
个别电芯不行了

网友:
电芯不行了,换成品牌电芯靠谱

网友B:
可能是有过放电,保护电路不好,这个对电池伤害很大,过放的电池时间久了再充电,恢复不完全。
也可能是电池日历寿命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个别电芯不行了。

这是并联电池

网友:
高压大电流激活一下电池试试

网友:
逐一排查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有过放电,保护电路不好,这个对电池伤害很大,过放的电池时间久了再充电,恢复不完全。
也可能是电 ...

同事说用的比较多,确实是寿命到了。电池全部测了,都小于70mAh,有一个好的也不会一充就满,一放电就结束。

网友A:
不信你拆开毎个电池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信你拆开毎个电池测一下就知道了。

初中物理已经告诉我根本不需要拆开测量就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初中物理已经告诉我根本不需要拆开测量就能知道

不要跟我说每节电池同时到寿命了。

网友D:
只有个别电池坏啦!大部分还是还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同事说用的比较多,确实是寿命到了。电池全部测了,都小于70mAh,有一个好的也不会一充就满,一放电就结 ...

楼主拆的那个充电宝已经算是长寿命的了。我¥9块9买的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差十几天时间才一年整)就鼓包完蛋了。
  详见:[手机] 软包锂电都短命吗❓❓9块9的深圳冇心充电宝用1年就挂了 [发表于 2023-08-15]

网友:
换个电芯继续服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有个别电池坏啦!大部分还是还得!

看时间应该寿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个别电池坏啦!大部分还是还得!

电池并联的,只有全坏掉了才会不能用,坏几个是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拆的那个充电宝已经算是长寿命的了。我¥9块9买的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差十几天时间才一年整)就鼓包 ...

这种便宜货,即使放着不用,也会坏掉。
Moto的功能机电池我现在还有,都能正常使用,二十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