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热水器温度设置低1度就忽冷忽热

楼主(2024-02-24):
设置成44度忽冷忽热,马上设置成45度就恒温了,煤气阀门、水阀都没变,也不可能是水压,这是出水口的温度探头有问题吗?

网友:
那就设成45度,管它什么原因.能用就行.

网友:
可能温控坏了

网友:
那就设成45度

网友:
可能正好卡到火排燃烧/熄灭的点上了

网友:
我家的燃气热水器也有类似问题,有时候温度不准,有时候直接二段点火点不着告警,调节下水流大小或温度设定就好了,感觉是燃气比例阀和水流检测的配合出问题了,

网友:
一般都是水、汽流量不稳影响的……

网友A:
刚好是燃烧器一段二段的分隔点,44度是只开一段燃烧器,功率不够,45度开二段燃烧器,功率就够了,要么42要么4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是燃烧器一段二段的分隔点,44度是只开一段燃烧器,功率不够,45度开二段燃烧器,功率就够了,要么42要 ...

部分一段二段的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俺也觉得7楼分析的对

网友:
我家那个燃气的到现在只开42度,老妈那一直开60度,还没注意到里面有一段二段的燃烧不同。有空拆开烧着看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是燃烧器一段二段的分隔点,44度是只开一段燃烧器,功率不够,45度开二段燃烧器,功率就够了,要么42要 ...

44度时忽冷忽热,热的明显比44度高,冷的比44度低。如果44度只开一段燃烧器,功率不够,那不会出现比44度还高的温度啊

网友:
就设置45度!能用就行!

网友:
7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是燃烧器一段二段的分隔点,44度是只开一段燃烧器,功率不够,45度开二段燃烧器,功率就够了,要么42要 ...

有道理,解决了遇到的困惑。

网友:
不是恒温的燃气热水器都有这种问题。

网友:
这应该没问题,烧水温度分段式设计

网友:
格力董姐姐说热水器用了8年就可以报废了,设计就没让你修修再用,为了你好
(我觉得她家的空调也是,新的时候好用,旧的千万别修,浪费钱还修不好,完全是一次性使用设计的)

网友:
大概率是温度传感器坏了,更换看看。也可能是高层水流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