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剃须刀换电池(PHILIPS Shaver series 500)

楼主(2024-02-24):
剃须刀充饱电用不了几分钟,电池不行了,拆开换电池,拆解步骤如下,供参考,

电池是7号镍氢电池450mah,容量较小,换了一个理发器的电池上去,看看耐用不,不耐用以后再换,毕竟懂得如何拆了,也好换

网友:
又见极简电路款的。

网友:
连个电路都没有

网友:
专用充电器

网友:
垃圾电池换垃圾电池,这种最好要动力电池,运转电流不小的,启动后电池电压会直接拉低,导致剃须刀无力,如果不是动力电池,最好能并联多个

网友:
镍氢电池,容量不大

网友:
7号镍氢充电池。

网友:
这是7号镍氢电池!

网友:
应该是外接专用充电器

网友:
镍氢用的寿命长。

网友:
个人感觉只要能驱动就行,主要是持久性,毕竟飞利浦的刀头设计原理,转速高了反而切割的效果不好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正品飞利浦。

网友:
怎么感觉不像是正品

网友:
这就是陀螺款山寨飞利浦电动玩具?

网友:
剃须刀拆麻烦大都卡扣易拆坏,飞利浦刀头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不懂的人还以为是假货,但是确实是正品,花几百买飞利浦会选型号也很重要,选好了就是高大上的锂电,选不好就是这种镍氢还是容量极简的加上极简电路pcb都没一块

网友:
飞利浦剃须刀换电池

网友:
连块电路板都没有?换上的电池估计还没原厂耐用

网友:
想不到这里边只有一节镍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