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遥控器怎么自动换台?

楼主(2024-02-24):
现在好多遥控器只有上下换台键,没有以前的数字键好用了,有没有那种能自动换台的,或者加个什么小装置,让它自动换台?一个一个按太麻烦了。

网友:
看一下没有导航页面也许会更快些。

网友:
导航就直达

网友A:
每一个台有自己的编号,用下面的数字键直接输编号就可以直达哪个电视台。

网友:
关键是如何判断什么时候需要换台,只怕你看着喜欢的内容,它来给你换台啊。

网友:
这个应该实现不了。

网友B:
不只是遥控器搞的好奇怪,就是电视都好奇怪,我家里面买了两台电视,都是只有开关,其他什么换台调音量都要在遥控器上操作

网友C:
自动换台?这骚操作有用么,好不容易选了个好看的正看着它突然给你换了还不能返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个台有自己的编号,用下面的数字键直接输编号就可以直达哪个电视台。 ...

没有数字按键!

网友:
能换台就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只是遥控器搞的好奇怪,就是电视都好奇怪,我家里面买了两台电视,都是只有开关,其他什么换台调音量都要 ...

确实。好像只要没了遥控器就啥也干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换台?这骚操作有用么,好不容易选了个好看的正看着它突然给你换了还不能返回 ...

你这个想法好奇怪哦,我的意思说我不知道哪个台好看,我要一个一个去选,但是频道太多了,上、下选麻烦还慢的很,我就在手机遥控器软件里见过一种自动换台的,2、3秒换一个台……

楼主:
当然,你也可以把自己喜欢的频道放到设置里收藏夹里去,但是频道节目经常变换呀!

网友:
楼主说的是自动搜台不是自动换台

网友:
你需要一个超级AI加一个脑机接口,然后,你只需要想一想,遥控器就可以给你自动了。

网友D:
用手机装个遥控器软件,看一下这个里面有没有数字键的。

网友E:
使用过语音遥控器,直接说出就可以直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手机装个遥控器软件,看一下这个里面有没有数字键的。

装过了,也没有数字键。

网友:
想法可以实现,只是需要定制, 也就是按一个键,然后他就每隔几秒钟就发射换台的信号。
或者自己写个APP,装电视上,当检测到你在看电视时,你又长按了遥控的某个按键,他就触发循环每隔几秒发送换台信号,当收到任何遥控信号时,停止这个循环。
其实有现成的APP可用,只是你不会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过语音遥控器,直接说出就可以直达。

也不方便,关键是频道内容不喜欢看,还得跳过去,循环自动换台比较好,看到自己喜欢的节目,可以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