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第一贴---给铁塔锂电池保护板装开关

楼主(2024-02-24):
这组电池用的是天邦达的保护板,装了蓝牙模块后静态电流将近10mA,决定装二个开关,一个装在电池上,一个引线出来接床头开关,二个开关并联,方便供不同电动车使用。其他见图。

网友:
铁锂电池安全性好一些

网友:
你是没炸过板

网友:
现在好多智能设备都是这样的问题,装了方便,但是有耗电,天天用倒无所谓,只怕放着不用,结果把电池电耗光了。
我电瓶车装了一套均衡系统,结果电池电压均衡没事了,但是两周不用不充电,就没电了,后来也只能拆了,过一段时间均衡一下。。

楼主:
我的板没炸过。工业级的板可靠性很高旳。

网友A:
收了两个铁塔铁锂电池48V50A的,都是2022年出厂的没怎么用的,想问问这个用这48V电单车上可以吗,要是可以用的话我又要找个空壳没电池的电动车才行,还要大约可以放下电池才行,毕竟原来的铁塔电池就是防水的,不想再拆了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了两个铁塔铁锂电池48V50A的,都是2022年出厂的没怎么用的,想问问这个用这48V电单车上可以吗,要 ...

电压对肯定可以用,只要能放下。

网友:
控制保护板供电是个好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对肯定可以用,只要能放下。

有人说是容量型的不可以做电动车电池,要动力型的电池才行,所以一直都没搞,或者在黄鱼上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是容量型的不可以做电动车电池,要动力型的电池才行,所以一直都没搞,或者在黄鱼上卖了 ...

铁塔铁锂本身就是给电动车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是容量型的不可以做电动车电池,要动力型的电池才行,所以一直都没搞,或者在黄鱼上卖了 ...

在哪?靠着近我去拖一组来,正好需要一48v的测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是容量型的不可以做电动车电池,要动力型的电池才行,所以一直都没搞,或者在黄鱼上卖了 ...

多少钱一组,合适的话我也搞一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哪?靠着近我去拖一组来,正好需要一48v的测试呢

广东

网友:
开车来回可以买两组了

网友C:
好麻烦啊,想过没有,关掉开关怎么连上蓝牙查看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麻烦啊,想过没有,关掉开关怎么连上蓝牙查看电量?

打开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D:
不装蓝牙模块时,待机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装蓝牙模块时,待机电流多大?

忘了,沒有测量。

网友:
控制保护板断电后再供电会不会丢失电量数据?

网友:
装上开关以后,断电再通电,电量数据还在吗?,之前充满的电池我一块板子拔了排线再插上电量直接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