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冬天汽车电瓶不给力,那就装个开关吧。

楼主(2024-02-24):
刚进入冬天,车子停了2天就打不着火了。搭电的师傅说给换一个瓦尔塔的,400块,想想还是等天热再看看吧。

车子现在每天上班5公里,下班5公里,充电时间明显不够。时间不够,断电来凑,为了方便,多多买了个铜的拧螺丝的,效果确实不错。晚上到家打开机盖,螺丝一拧,一点电都不浪费。有一点就是都要手动关锁了。
一个冬天快过去,汽车点火嗷嗷叫。。。。。

老车可以,那种豪车就不建议装了,不能断电

网友A:
真的好用吗?
8年的车没换电瓶,上次保养说电瓶不行了,没听他们的,没换,这个冬又过过来了,现在停个3、4天的还能正常打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好用吗?
8年的车没换电瓶,上次保养说电瓶不行了,没听他们的,没换,这个冬又过过来了,现在 ...

也基本上可以换了,加开关只是针对锁车自耗电比较大的车,防止亏电的,而电池性能不行了是容量下降历害,存不了多少电了

网友B:
要是能到驾驶仓里开关就好了。

网友:
够本儿了,该换了

网友:
俺已经用了几年了。

网友:
专门有电瓶断电开关的,那方更方便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应该装在负极上?

网友:
这种的不如闸刀式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应该装在负极上?

是的要装在负极。。。

网友:
检查一下车静态是不是有漏电的地方,正常你每天来回五公里不应该亏电的。

网友:
还有这个开关,学习了

网友:
不如直接拿下来块,把负极拆下时带一点筋头(似松不松),用时按负极上转一下,

网友:
快换电池吧,每天打开机器盖,也不是事

网友:
加开关只是针对锁车自耗电比较大的车,防止亏电的

网友:
前年入冬我的电瓶也不行了,熄火只有11.2v左右,并了一组超级电容,虽然还是11V多,但是启动没问题,感觉有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能到驾驶仓里开关就好了。

我就加了一个电磁开关,驾驶位控制,不过我控制的是电容

网友:
我的电瓶也是,夏天毫无问题,最近冬天,跑的也少了,偶尔有启动时候屏幕黑一下,供电不足导致的
夏天肯定没问题,超级电容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安装上,虽然暂时不需要安装

网友:
真的好用吗?
08年的车13年9-24在四儿子换电瓶,刹车皮也是13年9-7在四儿子换的,前锦湖HS61胎15年5-3、后胎固特异13年8-7换的,到现在17.5万公里了打火流畅,逢年过节上高速可以跑个140-150,10年了,电瓶、刹车皮、轮胎都没啥毛病,难道是运气好?
哦,对了看了楼上帖子,记起来10年花300装了个雷神镇流器,就是个法拉电容。

网友:
上京东直接以旧换新搞一个补200多就可以了 不用400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