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买了个热水器,移花接木。

楼主(2024-02-24):
旧的热水器内胆腐蚀漏水,买了个同品牌大小的,到手拆开发现和旧的电源板对比阉了很多东西。。集成块互感器都不见了。。零火双控变成单控了(导致我有移花接木的想法主要是这个,阉成这样漏电保护肯定是没有)。。品牌LOGO也不见了估计不好意思打。。再一研究发现俩者很多东西都一样可以移植。。新电源板只是小了点但螺丝孔位一样。。控制板完全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外壳都可以完美互换。。甚至外壳的固定孔都一样。。
那移花接木就很简单了。。唯二需要改的就是火线单控零线短接。。把短接点断开延长出一个插接头就好了。。再一就是控制板的控制线了。。新版8线。。旧版7线。。(还好是多线,要是少线那就只能从外面飞线了。线抽不动。)线序也都一样。。麻烦的就是这个了。。把俩者的线都挑出来。。对换一下接插头也就好了。。
具体的移植图就没拍了。。

网友:
质保没有了

网友:
新品缩水太多了

网友:
这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过了保换更保险。

网友:
估计新品便宜不少

楼主:
要什么质保。。电源板和控制板基本不会坏。。内胆锈穿那也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网友:
艺不压身,很好的

网友:
什么牌子的居然缩水

网友A:
买了个全新的热水器胆,换了满血复活是吧

网友B:
没看明白意义在哪?

网友:
厂家高兴坏了

网友:
热水器还要什么线路板,机械控制的最实惠,想定时加个定时器

网友:
漏保不要靠机器自己,要在供电侧做好防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个全新的热水器胆,换了满血复活是吧

对。。就是这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意义在哪?

确实没有太必要的意义。。只是这样移植更好一点罢了。。

网友C:
内筒腐烂了,还买一个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筒腐烂了,还买一个牌子

没有不腐蚀的内胆。。这是我自己多年没换镁棒造成的。。

网友:
板子小了近一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不腐蚀的内胆。。这是我自己多年没换镁棒造成的。。

我这有俩旧万家乐热水器,一个40升一个60升,收废品的说是高级的纯不锈钢内胆,但吸铁石吸。内胆进出水口跟新的一样,一点锈没有。40升的镁棒断在里边了,就拆开了加热棒安装口,看内部一点儿腐蚀都没有,加热棒也是不锈钢的,上边只是粘着一些水垢,没有腐蚀。

网友:
移花接木的方法比较方便,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