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板CXW200系列抽油烟机电路维修

楼主(2024-02-24):
这款油烟机用了7年了,去年开始小档就坏了

小档坏了

小档坏了

拆开看继电器烧掉了,(后面还发现一个三极管也挂了)板子后面烧得爸妈都不认识了
网上找了相同主板 看了下走线,那么就在网上买了两个同型号继电器,大家看一下我的灵魂走线
继电器到了,把继电器换上
装上试机,结果小档还是不转,板子拆上来目测,找到小档路的一个9013三极管也牺牲了

没有9013,就用8050代替了

上机测试,功能全部正常了,清洗时弄了一身油,感觉下次大清洗油烟机都不想要了

完结散花,谢谢大家!

网友:
油烟机正常20多年没问题

网友A:
我家的油烟机用了11年,高档吵死人,年前拆解取出涡轮,泡水加洗衣粉,又煮又刮,终于不吵了

网友:
最不好干烦人的活维修清洗油烟机。

网友:
烧成这样啊

网友B:
看PCB板都碳化了。

网友:
碳化的电路板不刮一下以防漏电?

网友:
烦人的活维修清洗油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油烟机用了11年,高档吵死人,年前拆解取出涡轮,泡水加洗衣粉,又煮又刮,终于不吵了 ...

手粘上老油,太难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PCB板都碳化了。

嗯 搭了两根粗铜丝,再坏就换板子了

网友:
看起来功能越多,损坏了修复难度也就越大

网友:
油烟机维修,上面的油太讨厌了,没热水洗不掉。。

网友:
看来油烟机电路板防护做得还挺好,没什么油污

网友:
最好把碳化的地方挖掉

网友:
抽油烟机电路维修

网友:
修油烟机不仅满手油,粘了老油的工具我都不想要了

网友:
烧成这样都让你修好了!

网友:
烧的够惨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油烟机用了11年,高档吵死人,年前拆解取出涡轮,泡水加洗衣粉,又煮又刮,终于不吵了 ...

那个涡轮我洗了两回,太难了

网友:
油烟机功能越多,事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