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小米净水器H600g PPC滤芯拆解

楼主(2024-02-24):
换下来的小米净水器滤芯,没有用了,暴力打开看看内部构造,外壳很厚,扔天上去掉下来就直接裂开了,外面是复合过滤纸,里面黑色的应该是碳,双层粗过滤后再送往下一级RO反渗透过滤滤芯供直饮。

网友:
从天而降摔开的啊,很好的办法

网友A:
粗粮是专用滤芯吧

网友:
不是通用的换滤芯成 本 比 较高

网友B:
这个滤芯是我看图片的样子,只有怎么大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粮是专用滤芯吧

都是小米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滤芯是我看图片的样子,只有怎么大一点吗?

这个是粗滤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