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池能看两小时电视,算什么水平

楼主(2024-02-24):
手上一部小米6,本来准备换电池的,刷了一个新的米柚11,试用了下,看电视一直不停的看,能看两小时。

犹豫了,是不是用一些时间再换呢?后盖已经打开了,买的电池还没到货。
不换就得再粘起来。

网友:
有代码,可以看电池真实容量。
我的红米就是拆了没换,直接盖起来套上手机壳用的

网友:
还可以,我平板也只能看三四个小时了

网友:
不行了,换了吧,不能愉快的刷了

网友:
电池容量低了,最好换

网友:
电池不到一半的水平吧

网友:
换也行,不换也能凑和。

网友:
我一天充电器连着跟电池没啥关系

网友:
2小时,对于国产大容量电池手机来说已经算是很短了。不过副厂的杂牌电池不要抱多大希望,真要是对容量由需求,就上大牌电池或者自己换电芯(不是电池)

网友:
容量不足了,可以换掉

网友:
我不停刷短视频80%健康度的手机电池也能看4-5个小时,2小时的话要么接充电器一直用把,835处理器会不会差一点性能啊

网友:
这几年的手机亮度百分之30,音量百分之30,看视频一般可以10小时吧

网友:
好多手机换了电池结果续航还是不咋滴

网友:
不换也能凑合用一段时间。

网友:
如果当备用机可以不换,如果正常用就不行了,正常手机电池刷视频最少要六个小时以上的,换电池建议换品胜或飞毛腿的,容量基本达标

网友:
正常手机电池刷视频最少要六个小时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