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开启了ipv6出现了这种情况

楼主(2024-02-24):
以前路由器一直关着ipv6,打开试了试,
发现ipv6貌似选了桥模式才能用
这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光猫的设备列表里出现了部分路由器网段的设备(图2)
还有个设备同时占用两个网段(图3)(同一个mac地址占用192.168.1和192.168.0开头的ip)

用的光猫拨号,光猫连接路由器的wan
光猫是192.168.1.1 路由器是192.168.0.1
路由器开启dhcp

网友:
那个是不是设备地址?

楼主:
手机、电视等设备的地址

网友:
IP地址不对啊,桥接模式ipv6公用路由的吧

楼主:
是光猫拨号,路由器那里的ipv6模式选的桥模式(图1)

网友:
我一直使用4,,,

网友:
你光猫设置对了嘛?我光猫是路由模式都可以正常获取ipv6

网友:
路由器做二级路由器?关闭IPV6试试。既然光猫拔号了,路由怎么不设置成AP模式?可以直接从光猫获取IPV6地址。

网友:
能正常用就不用管了

网友:
可以直接从光猫获取IPV6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