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开关管虚焊的12V/32.5A LED电源FT-400W-12V

楼主(2024-02-24):
拆修一个开关管虚焊的12V32.5A 400W电源

网友:
400W变压器不大。

网友:
能调到14.5给电瓶充电不

网友:
散热器挺大的。

网友:
变压器不大

网友:
用来给外接充气泵用。

网友:
以前在灯箱里面可以看到12V32.5A 400W的电源,容易因为散热不好烧爆电容器

网友:
电源功率不 小

网友:
锈得挺厉害啊,使用环境比较潮湿

网友:
里面怎么还有飞线呢?后期改造过?

网友:
电源的散热器给力

网友:
电路板做工真一般呀。

网友:
铁水很足啊!

网友:
3845驱动,电流真大

网友:
做工真一般

网友:
做工很一般,貌似有虚标。

网友:
LED电源大多是虚标,你这个连生产厂家都没有

网友:
功率400W,怕是达不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