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镁棒断在内胆里面,不取出来,没啥事吧

楼主(2024-02-24):
换镁棒。拆卸旧镁棒时候,水垢太多,卡死啦,螺母搞下来啦,但棒子断在里面。
应该没啥事吧,反正是用来献祭的

网友A:
没啥事,但你心里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事,但你心里不舒服

未必哦。我手残党我纠结这个。

网友:
对使用没影响,但内胆里边肯定还有很多大块水垢沉积,很多热水器排污口太小,要彻底清除必须卸下热水器,拆掉加热管,由加热管口倾倒

网友:
钳着慢慢摇,水垢不牢的,肯定能下来,镁棒得换,不然内胆不保

网友:
没问题,本来水垢堆积也是那样的

网友:
没啥影响慢慢就消失了

网友:
慢慢就消失了

网友:
就当没有拆

网友B:
把电热管拆下来清理,很有必要。我还故意把断的镁棒清理完放进去。
里面有东西的话叫我儿子的小手拿出来,里面的水后用手抓。

网友:
镁棒本就是泡在水里的,不取出来没一点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热管拆下来清理,很有必要。我还故意把断的镁棒清理完放进去。
里面有东西的话叫我儿子的小手拿出来, ...

可以。有打算拆下加热管,看看

网友:
没啥影响慢慢就消失了,只是胆里的水垢可能很多了。

网友:
几年后胆里的水垢可能很多。

网友:
从侧面把电热管拆掉就可以把断掉的镁棒倒出来了

网友:
多久才换的镁棒?能断里面。

网友:
去年自己更换镁棒,也断在里面了,无所谓,不用纠结

网友:
哈哈哈,我换镁棒断在里面的时候还在想,会不会有人和我一样

网友:
慢慢会消耗干净,不过得记住定期清洗一下,不然渣子堵塞阀门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