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价比最高的二手机械硬盘是哪种?

楼主(2024-02-24):
这里有买二手硬盘做NAS的朋友么
你们买的是哪种机械盘,多大容量呢

网友:
瓦鲽啊,2T的

网友:
只要是没黄,价格低就行

网友:
宁愿少吃几顿饭也坚决不碰二手货

网友:
资料重要的不用二手

网友:
做NAS用二手硬盘,,数据值钱,还是硬盘值钱

网友:
买过2块3T的,一块4T的,一块3T的用在监控录像上3个月坏了,换了一块现在一年了还正常,另两块做备份盘,几年了,没事

网友A:
我只买服务器退下来的二手HGST,就是日立盘。机箱里一个4万小时的4T(200块)+1万小时的16T(HC550买时970)。冷备NAS 4个4T,全是200块4万小时以上二手。下载和玩docker用的NAS上还有一个3T的。
反正全是日立盘,没有坏过。HC550也是日立被西数收购的生产线生产的。

网友B:
看你用来做什么
重要数据的,你就别抱侥幸心理买二手的了,坏的时候真说不准
如果只是存点电影什么的不重要数据,那随便 ,楼上说的不黄能转能识别就行,毕竟人家这么久都正常用,一般不会正好到你这里就坏了,当然运输出问题的也是很多的。

网友:
不在于盘,在于你怎么用,不备份用啥盘最后都免不了死

网友:
买wd移动硬盘,没开封的,10T以上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12-16t的,手头2-8t的好几块,感觉现在再买低容量的没意思了。当然你要是日常折腾用,小容量的就可以

网友:
西数希捷12t,二手盘非叠瓦。寿命不知道
50元1t。600元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用来做什么
重要数据的,你就别抱侥幸心理买二手的了,坏的时候真说不准
如果只是存点电影什么的不重要 ...

能否私信一个购买链接,我也是存原盘资源,而且是冷储存,平时收纳在塑料盒子中,想观看时才插到硬盘底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买服务器退下来的二手HGST,就是日立盘。机箱里一个4万小时的4T(200块)+1万小时的16T(HC550买时970 ...

朋友能否发一个靠谱的购买链接,我也是储存高清原盘电影,平时收纳在塑料盒子中,只有想看电影时才找出来插在硬盘底座上

网友C:
矿盘比所谓的全新库存盘靠谱;硬盘一般初期和寿命终期故障率高,矿了一万小时没出问题刚好躲开高故障区

网友:
日立HGST 4T盘,2个组RAID 1,在蜗牛星际中用了2年多了,完全不用考虑温度,重新连接次数,在角落里看都没看过,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矿盘比所谓的全新库存盘靠谱;硬盘一般初期和寿命终期故障率高,矿了一万小时没出问题刚好躲开高故障区 ...

全新库存盘是不是清零翻新盘?

网友:
5ooG笔记本硬盘挂了二十几种子,随砍随删。。。。

网友:
双备份就行了,我那都是二手货,黑群晖二手盘,硬阵列+洋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