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H3C的无线AP,型号是EWP-WTU430H-IOT

楼主(2024-02-24):
在咸鱼找AP时发现华三的WA4320H-AC非常适合目前的使用场景,PoE供电,多个网口(省下一个交换机),可以改某快W7,可是看看价格。

继续翻,看到这种外观的有好几个型号。大体的接口都一样,差异的地方只是侧面的接口,里面的情况就不知道了,网上拆机图真不多。

最后下单买了这个型号了。带固定铁架38(含邮费)。

配置方面跟WA4320H-AC是几乎一样,千兆交换机芯片,QCA9563的CPU,5G无线是QCA9886。

下面是拆机图,外壳就不放图了。

这个型号只能PoE供电,不过有意思的是它下方的四个口有一个是带PoE输出的。跟我在用的Mikrotik路由配合起来,省下了电源,还可利用这个输出口在电脑旁边折腾PoE受电设备,不用再搞一个电源了。

最后编程器刷上改好ART和MAC的W7固件,无线正常,复位键直接能用,好评。

网友A:
做工漂亮,一个字:贵

网友:
看着安逸,千兆双频,也不太落伍,不追求WIFI6的话,这货还是能发挥余热。

网友B:
microUSB是配置用的?

网友:
H3C的无线AP做工不 错

网友:
这个是比较低端的家用款。高端商用都是铸铝外壳,里面一团散热胶。

网友:
POE供电还是独立出来的

网友:
当年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
还是POE的方便,不需要单独搞供电。

网友:
无线AP做工不 错

网友:
现在只能眼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croUSB是配置用的?

内置了usb转ttl的芯片,可以看到启动信息。我用来看信息,不懂如何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漂亮,一个字:贵

38包邮到家了。虽然是千兆有线,1200兆的无线,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38包邮到家了。虽然是千兆有线,1200兆的无线,够用。

编程器多少钱,,,我也想买个刷的玩

网友:
这种只能硬改

网友(2024-04-03):
只能poe供电有点不方便

网友(2024-07-21):
这个板子真大啊

网友(2024-08-22):
这玩意刷了爱快后不咋地,覆盖范围太小了

网友(2025-01-03):
这么刷进去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