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diy钛酸锂启动电瓶

楼主(2024-02-24):
年前下大雪,电瓶直接低电压导致空调面板不亮了,然后就开始搞钛酸锂,其实一直就有这个想法,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走了很多弯路。
电池用的东芝20ah。2并6串,实际使用过程中电压一般在13-15v。
使用起来一把着,还是很不错的。
现在就是还有两个小问题需要请假坛里的各位18cm,第一是启停失效,用了半个月,启停一直不能用,诊断仪没有故障码,但是读未执行启停原因,有两个无效数据和一个发动机请求一个变速箱请求;第二个问题是发电机电压调节器启动后会保持在85%左右,把电池充到15v,然后讲到70%左右,不知道这算不算正常的。

网友A:
放电电流爆表了

网友:
启停瞬间掉电压到12V以下了,你拿万用表看看。

网友:
15V太高了,应该是容量不够

网友B:
1、你的原电瓶容量多少,反正肯定比20A钛酸锂容量大,可能电脑检测剩余电量不足以启动,导致启停功能失效
2 钛酸锂工作电压1.5-2.9V   你发电机达不到满电状态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的原电瓶容量多少,反正肯定比20A钛酸锂容量大,可能电脑检测剩余电量不足以启动,导致启停功能失效
2 ...

40ah应该要超一点。诊断仪读不到电量的数据。可能雪佛兰的电脑没这个数据

网友C:
要什么启停,都是到手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什么启停,都是到手关

英雄所见略同...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什么启停,都是到手关

哈哈哈哈,话是这么说,就是不能用总觉得哪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电电流爆表了

表太垃圾了

网友D:
看了一下今年冰冻撞车的视频,觉得最好还是原车电瓶吧,这玩意放前机舱里面被撞击狠点受到挤压后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下今年冰冻撞车的视频,觉得最好还是原车电瓶吧,这玩意放前机舱里面被撞击狠点受到挤压后不知道会有 ...

钛酸没事,切两半都不冒烟

网友E:
按理说,充满电2.9v的话,5串才是正合适的,直接替换即可,6串不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理说,充满电2.9v的话,5串才是正合适的,直接替换即可,6串不合适吧

我想弄5串来的,但是5串是不是会过压。钛酸锂不是充电限制2.7V么,发电机有时会到15v,5串感觉有点顶不住

网友E:
查了一下,那些汽车论坛有人改,同样是6串
我的评价是:不懂电池的人改的,电池充不满,没发挥电池性能,但是吧,凑合能用

首先说明,不是杠啊,属于纯技术讨论
如果有成品,我会买,或者自己改一个都行,但是我选择5串的

锂电池举例,充满电才能发挥最大性能,那满电电压是4.2v
至于标称电压3.7v,3.8v,那电压大家都懂的,放电曲线能看到的平台电压(当成是总体的平均放电电压也行)
如果锂电池充电就充到3.7v甚至高点,3.8v,3.9v,电池放电,肯定达不到标称容量的,3.7v大概也就是40%左右,3.8v能更高些
我没有明确的数据,但是大概60%左右,3.9v能有70-80%

以上是我对三元锂电池的理解,如果有误,欢迎探讨指正

同理,放电平台的这些东西,套在钛酸锂上,肯定误差,但是可以参考,所以我认为5串钛酸锂更具有实用性

lz的车启停失效,我怀疑就是因为电池容量不行导致的,不敢百分百确定,但是是个解决问题的思路
第二个问题,15v左右,这个我不懂了,我印象中普通的铅酸都是14.4v充满,最高电压就是这个,为什么会高到15v,我不知道,也想请教一下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了一下,那些汽车论坛有人改,同样是6串
我的评价是:不懂电池的人改的,电池充不满,没发挥电池性能,但 ...

感谢分享,网上的经验都是东芝钛酸锂工作电压2.3 2.4,充电限制电压2.7。5串电压确实更合适,输出电压是正好的,但是按照2.7的限制电压,5串肯定是会过充,我下午把铅酸装上去试了以下,铅酸刚开始是14.7,三分钟后就是14V了

网友:
组这样的电瓶成本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了一下,那些汽车论坛有人改,同样是6串
我的评价是:不懂电池的人改的,电池充不满,没发挥电池性能,但 ...

因每款车的发电充电控制不同,同一台车在不同的时间段充电的电压电流也不一样,

5串钛锂存在电压电流过充的可能,所以宁愿多一串充不满都好过充。

过充是很危险的事。

网友:
20AH小了吧,估计打几下就放光了

原来2并啊,40AH,也不算多。

电池放电倍率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