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AM(调幅)集电极调制

楼主(2024-02-24):
AM调制一般有三种方式,分别为基极调制调制信号从基极注入,
发射极调制调制信号从发射极注入与集电极调制调制信号从集电极注入。
AM调制最容易实现的调制方式是基极调制,这种调制方式效率很低一般只在小功率场合应用。
大功率AM调制都是集电极调制,这种调制方式效率高只在大功率场合应用,这种调制方式失真也比较大,
实际应用是要多重调制,就是调制信号分别从发射集与集电极注入来改善失真。

大功率的AM集电极调制一般是用调制变压器,
调制变压器一侧线圈串联在末级功放管电源上,调制信号从另外一侧线圈输入。
我这次试验没有用变压器,用三极管代替。
以前也试过用变压器调制但是调制深度不够,接收机收到的声音非常小,
应该是变压器的问题与调制信号源输出功率不够,以后自己绕个变压器再试。

这次试验的原理图,RF输出功率大概3W。
调制管是Q5,后面换成PNP的管子再试

测试视频,载波与调幅波形还是比较完美,调制深度最大可以达到80%,但是声音失真比较大

视频压缩很严重,
原文件时长1分47秒,大小386M,28808kbps,
要压缩到450kbps,文件大小才能到8M,压缩后画质感人

网友A:
靠,这样可以自己搞个中波电台,先循环播放节目,等听众多了,接广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靠,这样可以自己搞个中波电台,先循环播放节目,等听众多了,接广告 ...

然而还没等你听众多了,晚上就先有人过来给你送温暖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靠,这样可以自己搞个中波电台,先循环播放节目,等听众多了,接广告 ...

你想多了

功率只有3W

网友D:
小时候玩过单管AM中波发射机,把发射天线通过电容耦合到市电线路中去,结果整栋楼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用收音机收到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靠,这样可以自己搞个中波电台,先循环播放节目,等听众多了,接广告 ...

这样乱来不是好玩的要去踩缝纫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时候玩过单管AM中波发射机,把发射天线通过电容耦合到市电线路中去,结果整栋楼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用收音 ...

奇思妙想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然而还没等你听众多了,晚上就先有人过来给你送温暖了

搞不好要去踩缝纫机

网友:
好么,跟无线电干上了

网友:
牛X!有没有不用变压器也能调幅的电路方案?变压器难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想多了

功率只有3W

0.5W以上都可以踩缝纫机

网友:
输出接假负载实验,不会有问题。高频发射做好输出阻抗匹配 否则驻波大 容易烧毁发射管,882便宜做实验压力不大。看图纸Q4工作在丙类状态。喜欢玩发射 可以参加中国无线电运动协会  ,考个证  有证发射 合法安全。

网友E:
测试视频,载波与调幅波形还是比较完美,调制深度最大可以达到80%,但是声音失真比较大,试试给Q4加一个正偏压,让他工作在线性放大区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试视频,载波与调幅波形还是比较完美,调制深度最大可以达到80%,但是声音失真比较大,试试给Q4加一个正 ...

改动了一下调制级,推动级与功放级,失真有所改善,语音类的音频几乎听不出有失真,
调制深度可以到100%。调制管Q5换成ST原装的TIP41,
推动级改动大,变压器T2改成9:9,减轻推动级Q3的压力,
原来的10:2推动级压力太大非常容易自激振荡,
Q3发射极增加一个电阻与电容,这样Q3工作会更稳定,
功放Q4基极原来是直接耦合,现在改成电容耦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试视频,载波与调幅波形还是比较完美,调制深度最大可以达到80%,但是声音失真比较大,试试给Q4加一个正 ...

试过用1:2,1:3的变压器做调制,效果还不如用三极管调制,尤其是RF(低通滤波输出端测量)波形失真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时候玩过单管AM中波发射机,把发射天线通过电容耦合到市电线路中去,结果整栋楼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用收音 ...

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中李白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将情报送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