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华为WIFI6边缘路由器TC7102

楼主(2024-02-24):
年前还没放假的时候邻居就跟我说他家里的路由器经常抽风,等我回去就帮他看看,甚至还叫我上网帮忙看看哪款好,都给他选好了就等他下单。过了几天问他买了没,他说还没买,我说我给你一个二手的吧,他说好。考虑到他年底几乎没怎么上班,提前半个月放假了,手头肯定拮据,我打算把我之前用的移动TL-1200AC(TP WDR5620马甲)给他用算了,因为我还有个TP WDR6500。放假回去后给他换上WDR5620并设置好,用了几天很稳定,这个电信定制版的就给我研究了。

▼四天线90度折叠

▼支持WIFI6+应该比较新,貌似不到2年。

▼标签下隐藏着两颗螺丝,其余都是卡扣。

▼下方四个卡扣都断了

▼板子虽然不大,不过屏蔽做得很好,也只有运营商定制版才舍得这么好的用料。

▼2.4GHz和5GHz天线交错排列

▼拆下散热片,上面有导热硅胶贴。

▼这边也拆了看看

▼CPU是海思Hi5651L,1.2GHz双核集成4口千兆交换机功能。

▼无线芯片Hi1152,支持Wi-Fi 6,5G最高速率达到2402Mbps,2.4G最高速率573Mbps。

▼华邦的闪存25N01GVZEIG,128MB

▼电源芯片,丝印好像是DBYCKH,没查到参数。

▼另一个电源芯片也看不太清楚

▼原配电源12V 1A

▼拆机棒撬几下就开了

▼做工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

▼电源芯片P2638F

还没测试到底怎么个抽风法,暂时把电源输出滤波电容16V 1000μ换成两个红宝石470+220并联,等有空了再折腾

网友:
现在的产品,空间比较大,散热效果比较好

网友:
这牌子消费者路由器好像口碑一般

网友:
正如楼上所说,这个牌子漏油器真不咋地,我的是5200,半小时无故重启,……据说是散热问题,不知真假

网友:
看着还行,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
ax3000路由性能怎么差马

网友:
菊花路由器

丝印拍的很清楚

网友:
从去年7月份用到现在还好,撑过了夏天,冬天跟个没事了。

当AP用。

这个路由软件还不错的,适合不会玩的小白,LAN,WAN自适应,路由,桥接之类的 也不要怎么设置,直接切换一下即可。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看内部做工也不错

网友:
和我拆的荣耀XD22一模一样,我的那个目前使用正常。

网友:
老产品貌似比现在的产品经用些。

网友:
现在的产品,里面都空老老的!

网友:
定制的会不会阉割了

网友:
只能说房子大,家具小,能满足使用将就用着!

网友:
ax3 pr的阉割版?

网友:
现在很多路由器减配了,我拆过一个边缘路由器里面连贴片电容都没有

网友:
看做工,散热,电源都不错,竟然会抽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