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一个小型T12控制板…………

楼主(2024-02-24):
做一个小型T12控制板…………

打板控制板铝基板面板

剪刀剪开……

焊完组装好…………两个版本对比大小
侧面对比

桌面对比

插电12V电池使用…………

0.96寸屏幕

防水盒装的6接3串2并的18650电池

也可用用身边常见的路由器电源供电。
12V~24V使用。不怎么焊大焊点的话12V基本也够用了,

…………下载手头有3个T12了
………………随便白菜价出一个T12控制器……

网友:
屏幕尺寸合适

网友:
制作的挺漂亮的

网友:
我已经把控制板内置到手柄里面了

网友A:
用12伏路由器电源?电压也不够,电流也不足……

网友:
自己动手值得学习!

网友B:
手柄几根线?你要出?家元能换吗?

网友:
漂亮,要花不少时间吧。

网友:
如果追求体积,白菜616没有显示的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柄几根线?你要出?家元能换吗?

四根线,用5pin航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2伏路由器电源?电压也不够,电流也不足……

够用的,我都用过了

网友:
这么小巧可以方便随身携带!

网友:
制作的挺漂亮的,学学吧。

网友C:
我昨晚也做了个模拟电路的. 成本就几块钱.

网友:
小巧可爱,方便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昨晚也做了个模拟电路的. 成本就几块钱.

模拟的没有屏幕显示温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