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PT724剃须刀修复

楼主(2024-02-24):
春节看到我舅时,他说有个剃须刀,新的没用过,放了几年坏了。我估计是电池过放电饿死了,就告诉他等过完年我回去后寄过来看看。
今天快递到了,晚上拿到后插上电源,灯不亮没有任何反应。先拆吧。

先拔下卡门

拆2颗螺丝

取下上盖

拆后盖螺丝1颗,轻轻撬动取下后盖

小心松开前盖卡扣2个,不要暴力掰断,整体取下前盖

小心松开防水盖卡扣6个,不要暴力掰断,取下防水盖。

电路板,测量电池电压只有0.2v

电池两端接稳压电源,Vset 4V,Iset 0.1A,充几分钟后,电压升至3.4v。拆下稳压电源,改用原配充电器,开始绿/橙闪指示快速充电,几分钟后转为绿闪指示正常充电。电机已经可以转动。先充一晚,明早应该能充满。

最后吐槽一下飞利浦,虽然还是索尼电池但也明显缩水。如果要换电池的话还是要换14500的,板子上预留了14500的焊盘。刀头不是双层刀片的,以前的hq8可是双层刀片。

网友A:
换过电池,断了排线,曾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过电池,断了排线,曾经。

拆的时候小心点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坏。这个里面没有排线。飞利浦松下博朗的小家电修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的时候小心点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坏。这个里面没有排线。飞利浦松下博朗的小家电修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

飞利浦剃须刀我换过电池

网友:
刚把我的映趣剃须刀换了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利浦剃须刀我换过电池

这个电池没坏只是过放电了,用稳压电源充一会儿就好了。没坏就先用着,不用换,坏了再说。我爸那个飞利浦用了快20年才换的电池。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1489-1-1.html

网友C:
这产地好像没见过,竟然不知道是哪个国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产地好像没见过,竟然不知道是哪个国家...

产地荷兰,norelco是飞利浦小家电在北美的商标。国内的大部分产地是珠海。这个估计是我妹出差给他买的

网友:
原装的刀头好

网友D:
这两节电池是并联的吗?

网友:
飞利浦剃须刀,一把可以用几十年

网友:
飞利浦数码产品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节电池是并联的吗?

不是,只是比较下大小

网友:
亏电严重,补电恢复不用换电池了,但是电池性能肯定恢复不到以前

网友:
我有个全新的飞利浦,银行积分换的,因为旧的剃须刀还能用,所以一直放着。
需要定期给电池充电吗?放着也会坏?

网友:
电池容量下降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