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串超级电容点焊机的线留多长合适?

楼主(2024-02-24):
打算买一根一米长的16平铜线,顺便买端子让商家帮忙压接好,线截多长合适呢?50厘米一根合适还是30厘米一根合适?坛友们你们用的是多长的线?

网友A:
30cm一根就够我用了,加上焊笔,有一丢丢短,但是能用
要不然就取中间值40cm

网友:
买裸铜线或者硅胶线吧,这个带塑料皮的线还是太硬了。
我之前也是买了1米的在这个线,25平的,结果太硬了,最后还是用的硅胶线,30cm的12平硅胶线加上10cm的铜排或者铜管做的点焊线。总长度40,比较合适,用着也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cm一根就够我用了,加上焊笔,有一丢丢短,但是能用
要不然就取中间值40cm ...

50跟40也相差不大,算了,直接让卖家做2根50的了

网友B:
二串的超级电容的没试过,电压是不是有点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串的超级电容的没试过,电压是不是有点低?

看也有不少坛友用2串做的,效果还可以,比如这个: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3568-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也有不少坛友用2串做的,效果还可以,比如这个: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3568-1-1.html

谢谢回复!

网友:
看操作空间了,我的当时剪一米两条50加笔头近60还有点短,

网友(2025-03-24):
我35平50cm的操作起来还是感觉有点短,准备搞50平70cm的试试了

网友:
1米做成2条刚刚好,但是要软,0.08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