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冰霜之下竟然灯珠完好!-再修一只铂宫吸顶灯

楼主(2024-02-24):
另外一个屋子里的灯,也不亮了。拆下灯罩的时候感觉手里一沉,仔细一看,卧槽,这么厚的冰!

灯珠和驱动上都是冰霜!

拿出来到太阳下晒晒

驱动型号

灯板,铝基板+2835灯珠,2B18C是2并18串共36颗灯珠

驱动电路,使用了DP9502B

检查一遍之后,发现灯珠完好,只是驱动的DP9502B挂了,另外找个驱动装上,成功点亮!

只是让我想不通的是这水是哪里来的,是漏下来的还是冷凝水呢?

网友:
有霜好啊,正好给led降降温

网友A:
这要多冷啊

网友:
冰箱里的吸顶灯

网友:
这玩意又冻不坏~

网友:
冬天应该一直开着,反正温度低,几乎不怎么消耗灯珠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多冷啊

-20℃吧,房间里没有暖气,奇怪的是就这个屋里的灯里面有冰,其他的没有。

网友:
冰冷led降温

网友:
第一次见这情况

网友:
哪里来的这么多冷凝水?

网友B:
先别上灯罩,看地上会不会有水滴落的痕迹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楼上住户地板漏水,从螺丝孔流下来,灯罩里全是水,一开灯,造成家里短路。

网友:
我见过一个,是从棚顶顺着电线流进来的。

网友:
如果房屋正常,那就应该是冷凝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别上灯罩,看地上会不会有水滴落的痕迹

灯都没装,等春暖花开再看看有没有漏水

网友:
南方的回南天造成的

网友:
冰灯冰灯!!!

但是两个驱动输出电流都不一样也能用?超负荷了吧

网友:
有了这冰,散热杠杠的。